devo7e无发关闭遥控问题

楼主(2017-03-16):
devo7e无法关闭遥控是什么问题了,开关我查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无法关闭遥控。有懂的大神请赐教下小弟

网友A:
D7e开关控是通过一个P沟MOS管实现的,换个管试试,例如A1SHB或A7SHB。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e开关控是通过一个P沟MOS管实现的,换个管试试,例如A1SHB或A7SHB。

谢谢你了,这个管没有备件要买。那电压显示不出来和经常显示电压低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这个管没有备件要买。那电压显示不出来和经常显示电压低是什么问题?

那你要慢慢找原因。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会用分压电阻的形式,抽出分压值给单片机的某个IO口,通过比较得出来。
例如地平线的控就是如此,但它的数值会比电池组实际电压低0.2伏左右,这是个保护措施,不使在遥控过程中突然因为没电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会用分压电阻的形式,抽出分压值给单片机的某个IO口,通过比较得出来。
例如地平线的控就是如 ...

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D7e无法关机是电池电压过低的缘故,不关其它元器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e无法关机是电池电压过低的缘故,不关其它元器件的事

这个我也听说了,不过现在电压7.5依然都关不了机。

网友B:
这7.5V是遥控器上的显示还是万用表量的
首先把遥控器的固件重刷看什么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7.5V是遥控器上的显示还是万用表量的
首先把遥控器的固件重刷看什么结果

万能表量的,,我试试重刷看看。谢谢你

网友A:
D7e的控不是用四节五号干电池的吗?怎么会有7伏多的电压?
难到换了锂电?
那就真是上帝保佑啰!我手上有一台地平线的DX9控就是因为原主随意加大控电电压损坏了MCU的IO口造成不开机也不能关机的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7e的控不是用四节五号干电池的吗?怎么会有7伏多的电压?
难到换了锂电?
那就真是上帝保佑啰!我手上有 ...

楼主应该用的是2S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