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会抽风抖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16):
才飞二十多个降落,有次刚启动低速时大桨就抽风抖动,炸了,像不平衡那样抖,换新轴低速来回推油门又抽风抖动,横轴没弯,大桨也平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有点恐惧大桨抽风抖动

网友A:
是不是低速时螺距太大了

网友:
两边大桨松紧程度不一致吧,高速以后甩直了就好了

网友B:
老湿碰到过,建议你看看中联吧,主轴与中联连接有少许虚位就会这样

网友:
电调定速关闭试试

网友C:
我的也会。。有吋飞着桨嗡嗡响。看上有双桨。有吋没事

网友:
看看主轴固定的圈是不是送了?我的飞了十几电也狂抖,还双桨,结果今天发现是主轴上下震动导致的,把固定主轴的圈往下卡紧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湿碰到过,建议你看看中联吧,主轴与中联连接有少许虚位就会这样

中联是啥零件的学名?是固定主轴的金属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会。。有吋飞着桨嗡嗡响。看上有双桨。有吋没事

和我一样啊,你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知道啊,,桨夹没虚位啊,估计桨夹有点涩

网友:
检查两片大桨的螺距是否一致

网友:
换个接收试试吧,这问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