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7这么,手痒了,请教可以用精灵1的遥控器麽

楼主(2017-03-16):
如题,各种原因好久没飞了,对遥控器也不熟悉了。请教tiny7可以用精灵1的2.4G遥控器么,可以的话选哪个接收机套餐。如果不行,手上还有个futaba FF9,用的72mhz的高频头,如果用FF9是不是还要买个四合一高频头啊,有推荐的么,接收机用哪种比较好,谢谢!

网友A:
都不行,真想飞买个d7e吧

网友B:
为啥要用精灵1的遥控器呢?

网友C:
加个4合一啦 约250,不过要问好卖家合用否,我用 JR 9X2 加四合一,可玩 哈博森,Pokefpv,其他机型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行,真想飞买个d7e吧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用精灵1的遥控器呢?

因为不想买那么多重复的硬件,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4合一啦 约250,不过要问好卖家合用否,我用 JR 9X2 加四合一,可玩 哈博森,Pokefpv,其他机型我没有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想买那么多重复的硬件,能用就行了

关键精灵的控只能用自家的飞机呢……

网友D:
真想玩航模必须弄个好控,精灵那种独占的控就算了,没有价值。

网友:
肯定是不行啊!

网友E:
Titans ff9 +4合一高頻頭最好,不要浪費了一個好控

网友:
大疆的东西都只能连自己的,这个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想玩航模必须弄个好控,精灵那种独占的控就算了,没有价值。

嗯嗯,决定了买个四合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tans ff9 +4合一高頻頭最好,不要浪費了一個好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