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顺便求一个配置单

楼主(2017-03-16):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个新人,邻居大哥玩航模有几年了,从固定翼到四轴都在玩,以前玩固定翼的时候我没太上心,毕竟时间空间都有限制,后来看他玩四轴,加上帮他调cc3d,觉得喜欢上了四轴。但是目前也只能说喜欢,否则我早就一头扎进来了,我也不确定我装了第一台四轴后会不会继续烧。

因为邻居已经置办了很多基础设备,所以电池充电器我就可以先不考虑了,遥控器我在犹豫是借用他的飞天7系列吧,还是自己买一个,毕竟飞天7是不支持sbus的吧。
我个人偏向于高度集成的f3,类似于黑蚁飞塔f3,其他品牌和型号的我没有深入了解,这样可以配个130的小机器玩。
我也考虑来个标准的250机架,依然用f3的飞控,但是电调什么的都单独购买,这样呢就是焊接什么的事儿更多了,我本来技术就很差,还需要先练习焊工。
所以我想请求前辈们给我一个指导,推荐个合适的配置,我想一个经典配置最好吧。
既然是穿越机,我想后期考虑vr眼镜什么的,但是前期不会上,后续自己如果还是很喜欢,那么可以继续投入。但是摄像头最好还是有,可以录像嘛。能想到的需求基本就是这样了,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基础的工具遥控什么的先买吧!

网友A:
控最好一步到位,虽然我自己用的frsky但还是推荐futaba毕竟保有量大很多其他设备都是以兼容它为准。谁让人家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最好一步到位,虽然我自己用的frsky但还是推荐futaba毕竟保有量大很多其他设备都是以兼容它为准。谁让人 ...

遥控器我可以先借用邻居大哥的,我比较担心以后如果不玩了,买一个高端遥控器实在浪费,如果我入手了第一架飞机后,对这个还是热度不减,而且那会就知道什么是更适合我的了

网友B:
装个X机架吧,金钢2205kv2350电机,猛禽390/20a电调,配上你想要的f3飞控。便宜,不贵的小鸡鸡就有啦~不要fpv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我可以先借用邻居大哥的,我比较担心以后如果不玩了,买一个高端遥控器实在浪费,如果我入手了第一 ...

Futaba还算保值,容易出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X机架吧,金钢2205kv2350电机,猛禽390/20a电调,配上你想要的f3飞控。便宜,不贵的小鸡鸡就有啦~不要 ...

多谢多谢,就是需要个进可发烧扩展,退可不占资金的方案。
我也考虑x架的,还在犹豫250还是130,按照您的配置,130机架够用么?放上电调也不会很紧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就是需要个进可发烧扩展,退可不占资金的方案。
我也考虑x架的,还在犹豫250还是130,按照您 ...

我觉得,大小就看您的喜好了,用的电机不同,飞起来,大的稳定点,小的灵活一点。

网友:
现在主流已经是210了

网友:
250觉得机臂螺丝很鸡肋上下两块碳纤维板(太沉了)买时问清楚电机孔距离,我是后改的孔,要电机线总是歪的,控可以卖个好点的,固定翼啥都行,至于总线控制就是小机器用的,还有看看兼容接收机啊,FUTABA的有点大,至于FPV还是别凑合卖个眼镜强迫适应吧,屏飞总是想看飞机我看我是一时半刻飞不会了,桨叶要多买点

网友:
天地飞有wbus接收机,超级好用

网友:
隔 壁老王带你入坑了啊,电机首选银燕,电调首选好盈。

网友C:
目前主流还是210-230轴距的飞机,用5寸桨。能竞速,能带狗上天,可谓通吃。
电机电调摄像头图传用主流品牌就好。
遥控器最好是支持sbus、sumd、dsm之类的,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主流还是210-230轴距的飞机,用5寸桨。能竞速,能带狗上天,可谓通吃。
电机电调摄像头图传 ...

感谢感谢,机架确定了,接收机和遥控器我打算都用邻居大哥的,这样就配套了,等我深玩的时候自己再一步到位,就是不知道f3是否兼容,买之前我要咨询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主流还是210-230轴距的飞机,用5寸桨。能竞速,能带狗上天,可谓通吃。
电机电调摄像头图传 ...

新手打车问:什么遥控器支持dsm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打车问:什么遥控器支持dsm接收机?

Jr, 地平线,华科尔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机架确定了,接收机和遥控器我打算都用邻居大哥的,这样就配套了,等我深玩的时候自己再一步到 ...

天地飞好像有支持sbus 的接收机,我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自己买支持SBUS接收机的遥控器吧,布线方便,有时候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坛子里过来人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