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经验】天地飞4通道迷你接收机,【极限减重】!!!

楼主(2017-03-16):
在坛子里根据大家的意见综合,确定了华科尔D10、天地飞9遥控器两款其中之一。首选D10,购买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最后与D10擦肩而过,选择天地飞9遥控器。主要原因还是我玩航模的侧重点是,练习技术,玩3D,如此选择使用比较方便,中文也比较人性化,稳定性比较好的天9。如果买了D10,肯定忍不住要分精力折腾折腾这个“神控”啊。哈哈。

买了控,捎带买了一个天地飞4通道迷你接收机。看到接受机针脚占了这么大的地方,感觉有点浪费,萌生了测试一下尽量减重能减多少。
因减重问题主要是玩3D飞行的模友常谈主题,特在此板块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是原产品的重量:2.8g,带皮,这个忘记拍照片了,测量跟说明书上是一致的。
剥皮后:

这么大的插针,去掉:

这就是极限值了吧?还剩下1.2-1.3g闪烁。这个测量的时候,故意保持针脚处饱锡,保证真正使用需要焊接线路的时候,也就是这个重量。
好吧,这样我只有这一个接收机是不太好用的,我们还是加点东西吧。
安装上一组小一点的针脚:

哦,到1.3-1.4g之间了。这个针脚是第3通道,接电调的,一般情况用这一个就可以了,舵机就可以焊接了。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安装试一下重量吧。

哦,这个是四组小针脚全部安装完毕,然后套上热缩膜的重量,1.8g。本次测量差不多就这样了。
总结一下供大家参考:
原包装:2.8g。
原装剥皮后:2.2g。
拆除所有针脚,保留饱锡:1.2-1.3g。
更换为小针脚+套热缩膜后:1.8g。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楼主真是能折腾为了0.4克,

网友:
为什么还要热缩膜呢,这样不是更轻吗?

1.3克

楼主:
1.3g 是没有针脚的重量,热缩膜用的那种超薄的,超轻,也就0.1。起绝缘作用。

楼主:
哈哈,纯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能折腾为了0.4克,

是啊,测试一下发现,针脚减重其实意义不大,除非舵机线减重的同时,针脚也拆除直接焊接到接收机上,这样就减到1.3g,不过需要从接收机上减这点重量确实过于麻烦。
测试一下给大家看看,也就是官方的热缩膜减重后还是非常便利和明显的,其他的意义不太大。如果有超轻的JJ需求。可以折腾一下。
不过,针脚的减重比例还是很惊人的,40%左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