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小日本15级甲醇机的调教

楼主(2017-03-16):
先上磨车架图一张,视频来了

买的20%的成品油,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富油磨了200ml了是不是可以收油针调了?视频中发动机我认为还是处于比较富油的状态,判断的对不?
2,发动机调到最大油门的时候开始出现类似啸叫的声音,是不是说明开始贫油了?还是说这种声音才是动力高效输出的表现,说明调好了?
3,发动机就算如图包裹了一部分散热片,发动机温度都上不去,摸气缸部分(不是顶端散热片)都只觉得轻微烫手能忍受,是否要考虑切一部分散热片?切多少?
4,如果切了散热片缸体温度上来了,活塞与气缸的间隙是会变大还是变小?切后是否要重新磨合?
5,视频中震动很大,本身磨车架只是在末端压了快石头,视频中可以看到震动很大,这样上飞机不会震散架么?

稍后上视频,先谢过大家!

视频链接
http://m.youku.com/video/id_XMjY0Mjc5MTY1Ng==.html?from=s7.8-1.2&spm=a2h0k.8191393.bodydiv.5!2~5!4~A

楼主:
另外,用手轻轻波动螺旋桨,气缸经过上止点后螺旋桨会继续转动敲到手指,是否说明缸压正常?

网友:
这破玩意化油器很垃圾,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A:
你走运了,我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刚改好,效果比蓝头还要好,明天发个祥细的改造贴,这东东不改还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走运了,我今天花了半天时间刚改好,效果比蓝头还要好,明天发个祥细的改造贴,这东东不改还真不好用。

期待大作!

网友B:
记得12年的时候就一潮二十元发动机,就是这货,想不到现在还在卖呀,当时是在化油器上打个孔才好用

网友C:
油针得改造一下才会好飞。

网友:
直接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12年的时候就一潮二十元发动机,就是这货,想不到现在还在卖呀,当时是在化油器上打个孔才好用

是这样打孔么?我在隔 壁论坛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针得改造一下才会好飞。

听您的发动机声音,感觉我的油针还是太富了,转速上不去
请教一下是怎么改造呢?另外,怎么把视频发成您那样带截图的呢?

网友D:
这个发动机用在车上比中阳18好得多,声音又好 转速又高不得不佩,不过你若想要很低的怠速得打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打孔么?我在隔 壁论坛看到的

大概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您的发动机声音,感觉我的油针还是太富了,转速上不去
请教一下是怎么改造呢?另外,怎么把视频发成您 ...

参考改油针前辈“zhen_sr”的帖子。很老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针得改造一下才会好飞。

拜大神!请假一下,今天锯了散热片全部拆散化清洗澡后,发现输出轴径向可以有1mm左右的窜动,这正常么?之前没有这种情况,在拆主轴的时候很紧,现在可以窜动是否是因为之前轴和轴承锈住了?
全程拆装小心,装回前全都淋过燃料然后又摸过事后油润滑安装的,自认为没丢零件。。。

网友(2018-01-03):
这发动机油针有些紧,以前朋友送给我一台,调好了还是可以飞的,我发过一个飞两米滑翔机的视频,就是拉力偏弱了一点,估计四五百克的样子

网友:
很容易熄火,不好调,

网友:
直接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发动机用在车上比中阳18好得多,声音又好 转速又高不得不佩,不过你若想要很低的怠速得打孔。

没错儿!是这样的,装车上效果很好。

楼主(2018-02-27):
看来原装化油器是最大的弱点呀。这都一年了,我的油机也没上天,飞场一个接着一个消失,电的都快没地儿飞了。。。

网友:
这个发动机只有一个油针,所以调试的时候低速和高速只能中和一些,不能兼顾,但是调整好了的话,还是很稳定的,我是用在车上了,感觉很稳定,自配油

楼主:
多谢!现在改造了化油器,加了怠速油针,好像效果还可以,等暖和了尝试装机吧,哈哈

网友:
还是汽油好

网友(2018-12-11):
这种发动机在飞机上就是破烂,扔了吧

网友E:
这货本质上不属于固定翼发动机。这就注定了难用。

楼主(2019-03-30):
引用 网友F:
不好调

确实,怠速油针调节起来很费劲。后来能做到俯仰怠速不熄火,俯仰退油门基本稳定。但是装在md塞斯纳上太沉了,目测飞不起来,到现在还停在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货本质上不属于固定翼发动机。这就注定了难用。

是的,考虑改个油船听响会靠谱点,毕竟不上天的东西心里没啥压力

网友(2020-02-12):
个人没必要花时间在这个上面,价值不大,浪费精力,现在这些东西都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