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用f3飞控

楼主(2017-03-16):
飘飘机用3飞控要怎么设置啊?飞行器类型是什么,大神帮忙。

网友A:
飘飘机装什么飞控?多练习一下模拟机就对了。

网友B:
舵量调小大胆去飞,
像真机才装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调小大胆去飞,
像真机才装飞控。
好吧。

网友C:
飘飘机没必要装飞控啊,本身就很好飞了

网友D:
用CC3D,可以适用任何飞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