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求助兄弟们,帮忙看看反向轴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7-03-16):
单飞新手装飞机真是一把泪,希望兄弟们帮忙解答下这个困惑。

我飞机是富丽380普及版,飞机已经装完,确认主齿轮按照肯定正确,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按照正确的主桨转动方向启动电机,齿轮盘不是必动的,比如你那手拿住螺旋桨,可以做到电机动,桨不动!

当是如果电机反向转,桨必定方向转。

请问是不是有这方向轴承装反了,还是因为我不懂,就应该这样?希望好心人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目测电机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电机反转了

电机没有反,主桨旋转方向是确定的,电机转动只要能带动桨叶正确转动就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有反,主桨旋转方向是确定的,电机转动只要能带动桨叶正确转动就对呀

一般是顺时针转380应该也是,没玩过不清楚

网友:
楼主最好几张图看看,一般如果不是厂家把单向轴承装反了,就是你安装错误

网友:
如果电机没反转,就是轴承安装问题或者轴承问题

网友:
电机没反的话就是单向轴承反了

网友:
单项上下掉个个

网友:
估计是单向轴承装反了

网友:
应该是单项轴承反装了

网友B:
大同步轮上的单向轴承掉个方向,拍点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同步轮上的单向轴承掉个方向,拍点图片

这个轴承好像钉死的,我怎么用力都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轴承好像钉死的,我怎么用力都拿不下来

问问厂家能不能给免费换一个,应该是出场前安装错了

网友C:
電机反方向轉動!將電机三條電線任意兩條對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机反方向轉動!將電机三條電線任意兩條對換!

是的,把电机线调整2根,如果单项轴承起作用,并且大浆是顺时针转动那就是马达反转了,如果大浆逆时针转,那就是单项轴承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