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15级

楼主(2017-03-17):
这家伙该刚买来时实在是………..放了几个月,又买了15级蓝头,本来想拿来做摆设了。这几天下雨,有点时间,下定决心,死马当活马医,本着模界的折腾精神,改造它。折腾准备工具,手电钻,小砂轮割片,m2的直钻,m3的攻牙,小锉刀。然后准备5cm长的m3的螺杆(长点好加工)。先用手电钻和小割片锯掉螺丝头,用手电钻夹住螺杆,在锉刀或找个地方磨尖,(以前的改造贴是要磨细,这对我们没有工具的人太难了,这里只要磨尖就好,我磨了大概120度的尖度,估计小点更好。)有手电钻的帮助,大概十来分钟就搞定了(最难的部分搞定了)。以下的就按以前的改造贴改,用m2钻头在铜芯打孔,再用m3的攻牙装上手电钻攻牙(挺容易的)让刚才磨好的螺杆可以拧进去。然后用手电钻手小砂轮锯掉3mm左右的铜芯(可以参考以前各位高手的贴),随便找个小弹簧,跟铜芯一起放进去,先调到不见气孔,在定位螺丝处用尖的东西做个记号,再调到进气孔最大,再做个记号。把铜芯拿出来,在个记号处用手电钻加割片,锉刀做条槽,做多了就用烙铁加焊锡补好。最后装配好铜芯级定位螺丝,下一步关紧风门,把螺杆轻轻拧进去,直到拧不动,(不要用力哦),装好摇臂,用螺丝拧紧,化油器改好了。下一步把发动机后面部分拆掉,用易拉罐加电话卡或者直接用厚点的铝片封住,四周加点502密封。(排气也可以不要拿个坑人的垫片,直接用502做密封。)好了,全部搞好了。加油,吸油,加点火器,开点油门,只用轻轻一转(注意,是轻轻哦),马上启动,太容易了,加减油再也不会熄火了。对比蓝头,启动要轻好多,多次试验,最多2下就启动,蓝头可是要好几下的,还要特别用力。(这应该得益于曲轴连杆,蓝头是方边,这个是圆边的。)还有就是要赞下化油器的连接方式,这个密封性更好。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发动机后盖可以用原来的,只要用焊锡把圆孔堵上就行,你那样改气室变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性能

网友B:
这个发动机是日本洋垃圾 车模上的,以前TAOBAO有卖,数量庞大,30元一个,好像也有卖15元的,但是没有固定螺旋桨用的长轴,说的不对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后盖可以用原来的,只要用焊锡把圆孔堵上就行,你那样改气室变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性能

不是铜,用焊锡好难堵,拆了省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是日本洋垃圾 车模上的,以前TAOBAO有卖,数量庞大,30元一个,好像也有卖15元的,但是没有固定 ...

我买的时候一套差不多200,工艺还可以,不改可以拿来听下声音,用不了的。

楼主:
反正没有的就不要买了,有的拿来改一下,真的是脱胎换骨的感觉,成功感满满的。

网友C:
请教,化油器修改是为了图3中风门里的小尖尖么?挫沟是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化油器修改是为了图3中风门里的小尖尖么?挫沟是为啥呢?

小尖尖是为了怠速时不用出太多的油,太多的油而进气不足就会熄火。挫沟是为了让进气铜芯旋转关闭和打开,达到推拉的效果,风门小时尖尖相对封闭油门,风门大时拉开小尖尖让油门全开。还有就是小弹簧不用应该也可以,不过估计会影响油门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铜,用焊锡好难堵,拆了省心,没问题。

我那个就是铜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尖尖是为了怠速时不用出太多的油,太多的油而进气不足就会熄火。挫沟是为了让进气铜芯旋转关闭和打开, ...

讲的详细!这么一讲我大概明白道理了,可惜没有台钻打孔没准头,手残党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的详细!这么一讲我大概明白道理了,可惜没有台钻打孔没准头,手残党郁闷。。。

我也没有台钻,只是用以上的工具完成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台钻,只是用以上的工具完成的哦。

你的主轴能前后窜动么?我的拆洗后发现有1mm左右的窜动

网友:
拆洗之前没有,拆洗的时候主轴和轴承挺紧,拆洗后就很顺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轴能前后窜动么?我的拆洗后发现有1mm左右的窜动

没问题,我的也是这样的,照样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的也是这样的,照样工作正常。

多谢,可算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