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 P51 60级 1.64m翼展 用OS FS-95V,配多大桨合适?

楼主(2017-03-17):
想感受下四冲的声音,就买了这个组合~

飞机参数:
翼  展 : 64.5 in / 1640 mm
机翼面积
: 755 sq in / 48.7 sq dm
飞行重量
: 8.4 lbs / 3700 g
全  长
: 56 in / 1430 mm
所需遥控 : 6频道, 6个标准伺服(另外购买
)
所需引擎 : 2冲程 0.60-0.75引擎 或 4冲程 0.91引擎(另外购买)

这个机器比较轻,起飞重量3.7kg,所以用汽油发动机机估计就不太结实,飞机说明书上也是安装的os91级四冲

OS FS-95V说明书上推荐的桨是:
14x6-8
15x6-8

所以买了14x8和15x8两个SAIL的榉木桨,但是15x8没货了,民工给换了14x10,所以不知道是否这样搭配够力?

网友:
只能说飞机很漂亮,其他不清楚

网友A:
二叶14*8就可以了,我目前大嘴鸟,用的OS95,配的13*8三叶桨
另外,全球的飞机结实好飞,如果用汽油的话saito fg21也是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淘宝就一家卖,160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叶14*8就可以了,我目前大嘴鸟,用的OS95,配的13*8三叶桨
另外,全球的飞机结实好飞,如果用汽油的话sai ...

多谢,那就14x8先搞着

网友:
好机呀,好多米呀

网友C:
和我的配置一样,桨14*6、14*8、15*6都用过还是大尺寸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配置一样,桨14*6、14*8、15*6都用过还是大尺寸效果更好。

你好,我装的时候发现这个螺丝干涉,请问你是如何解决,把那个垫片放在上面使得发动机下移约1mm吗?

网友:
当时也这样试过根本上不上,后来把减震去掉没上,甲醇机震动比较小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感觉14*8就可以,我的三叶四冲91一种用这个型号的桨

网友D:
请楼主给个95V的 尺寸图··· 说明书上的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给个95V的 尺寸图··· 说明书上的O(∩_∩)O谢谢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