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充电器求帮助

楼主(2017-03-17):
做植保,买的406充电器,由于第一次用406充电器,电池买的格式6S 16000  高压板,设置的充电截止电压为4.35V,但是但觉用406充电器每次只冲2块电池效率太低了性价比不高,但是有不知道能不能用并冲板,问卖家卖家说最好不要用,说电流太大对充电器不好容易坏。是不是卖家怕在保修期内麻烦所以才说不让用的,请各位大神指导。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反正你这个充电器最大就35A双路,每通道并2块不是刚好,既然能充那么大电流当然不会是虚的,并充是直接把电池并联起来,就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

网友B:
求楼主来张使用中的照片,主要是如何连接电池。我刚买了个308,不知道如何连接电池才正确,想借鉴一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这个充电器最大就35A双路,每通道并2块不是刚好,既然能充那么大电流当然不会是虚的,并充是直接把电 ...

你的意思是一个通道可以充两块?一个充电器可以充4块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这个充电器最大就35A双路,每通道并2块不是刚好,既然能充那么大电流当然不会是虚的,并充是直接把电 ...

两个通道分别来个并充板,每个并充板充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来张使用中的照片,主要是如何连接电池。我刚买了个308,不知道如何连接电池才正确,想借鉴一下,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一个通道可以充两块?一个充电器可以充4块是么?

是这个意思,注意不同通道并充板分开,还有严格一致的电池才能并充,起始电压,实际容量都要一致才行,不然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C:
16000电池2C充已经32A了
兩个通道各充一片已經差不多用盡406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000电池2C充已经32A了
兩个通道各充一片已經差不多用盡406的功率了

你好,32A电流充电对电池好么?一般不是C数的一半么?

网友:
可用並充板!六隻電池(同款的)!電壓一樣(剩餘電壓)!就可以一次充六隻電池!

网友:
有需求就用呗,否则买大功率充电器干什么?

网友:
你这情况一个充电器看样子是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