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发动机中cc代表什么

楼主(2017-03-17):
油动发动机cc是排量,比如30cc,是不是30毫升,但发动机运行多长时间是耗30毫升的油呢

网友:
CC是指发动机的气缸工作容积,是活塞在气缸的上下止点之间的容积。

网友:
好像叫英时方,和ml这样的米制有对应关系的

网友A:
CC代表立方毫升。航模一般甲醇机用“级别”表示,比如18级 46级,90级等,汽油机一般用CC表示。两者对应关系,粗略可以以CC数*6=级别数。比如30CC就基本等于180级,而46级就是46/6=7.667cc。车用甲醇机也有用CC表示的,比如2.5,3.5,4.6,与之对应,发动机上标有2.5的,就是2.5*6=18,就是18级。3.5*6=21,就是21级。
不知道明白没有。还有燃料消耗的话,就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运行一下测算了,每种发动机都不太一样,甲醇的和汽油的同排量的,因为空燃比不一样燃料消耗也不一样,还有二冲程的和四冲程同排量的燃油消耗也不一样,另外全油门和半油门和怠速燃油消耗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没有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代表立方毫升。航模一般甲醇机用“级别”表示,比如18级 46级,90级等,汽油机一般用CC表示。两者对应关 ...

学习了

网友(2017-04-24):
CC 是发动机的排量单位,是cubic centimeter 的缩写,就是立方厘米。用来描述发动机的排量大小。具体是指单缸一次做工的排气量,就是活塞行程范围内的体积。比如知道活塞的行程和缸径,就可以算出它的排量,即做功排气量。跟用油的体积没有直接关系。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