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308充电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7-03-17):
刚入手一个308
充电器
,但不太会使用,把光盘看了一遍,也不太明白。诚心求助各位前辈,在充电器的连接
电池
时:
A、先将平衡线接上平衡板接电池平衡线,同时也要将充电器的输出线接电池的输出线
B、只用平衡线接平衡板再接电池平衡线
以上哪个是正确的方式,或是其他操作方式啊?
因为一直使用乐迪的CB86,只需接平衡线,所以不是太确认该如何操作,求解惑。谢谢啊。

网友A:
都接 先接电源线再接平衡线。电源线端有防打火功能

网友B:
只要你平衡线和电源线都接了就可以,我呢是用A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