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发动机在中速段容易咳嗽

楼主(2017-03-17):
dle35,不管富油还是贫油,在4000-5500转之间,时不时的咳嗽一下,又像是呛了一口一样,这是不稳定的表现吗?

网友A:
高段正常中低段咳嗽调试步骤。
收倒怠速调L油针到转速最高,再油门开完调H针到转速最高。
重复上面步骤1-2次。
把H和L都放5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段正常中低段咳嗽调试步骤。
收倒怠速调L油针到转速最高,再油门开完调H针到转速最高。
重复上面步骤1- ...

您好,我有个问题正好和他相反,高速正常,低速和中速咳嗽,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有个问题正好和他相反,高速正常,低速和中速咳嗽,求解

楼主的现象和你一样啊。思路:L针主管低速,H针主管高速,中速由L和H针共同管。

网友:
我的前一段时间也是这样。高速的时候时不时的咳嗽一下,然后,我估计是调太富油了,火花塞这些全部都是黑色的。然后听一个骑摩托车的,师傅说。我的火花塞太湿了,正常的应该是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