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dle35的怠速

楼主(2017-03-17):
dle35油针调至L1.7, H1.5,略微富油的状态,地面测试时,大油门位置快速放到最低并保持住,怠速降到1800转,2秒内升高到2000转,1.5秒后又回到1800转。
不明白的是,油门不动了,怎么怠速的变化还那么大呢?

网友:
正常!磨合一定要注意,3000-4000转磨合2小时!

网友A:
教你个傻瓜方法做个测试,把H和L都转到2圈,然后按照你的场景试下,如果怠速还不稳,说明你其他地方一定有问题。比如:油箱管路有气泡、是否接了三通、油门舵机是否虚伪,发动机油门风门拉杆是否虚伪等等。
我曾经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最后检查了一大圈后发现是管路密封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傻瓜方法做个测试,把H和L都转到2圈,然后按照你的场景试下,如果怠速还不稳,说明你其他地方一定有 ...

好方法,改天按照你的思路试一下。多谢啦!

网友:
大油门位置快速放到最低并保持住,怠速降到1800转,2秒内升高到2000转,1.5秒后又回到1800转。(这多是高速不够,把H调多点试下)

网友:
我是20CC的 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