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装机请教

楼主(2017-03-17):
用Vbar装了台250,按Vbar的向导精心校准了旋翼头。 试飞结果, 飞机在将要离开地面时,尾巴大幅度的左右摆动, 无法起飞。 求教各位老司机,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250尾巴通病,要精调,先降降感度试试吧。vbar想调好250的尾巴可能需要动pid。 也可直接换个mb,尾巴问题基本能治

网友:
超級金魚尾

网友:
尾巴部分机械检查下,要确保各部位顺滑,注意检查下桨夹。

网友B:
我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折腾了很久。
最后才找到原因,是主马达齿上顶丝的位置有一点顶大齿造成震动。现在好了。

楼主:
对对,和鱼游动时的尾巴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折腾了很久。
最后才找到原因,是主马达齿上顶丝的位置有一点顶大齿造成震动。现在 ...

我这里肯定没有振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尾巴通病,要精调,先降降感度试试吧。vbar想调好250的尾巴可能需要动pid。 也可直接换个mb,尾巴问题基 ...

请问有没有什么经验, 还是我该放弃, 趁早扔了。 我确实有点灰心了。感度调到最大,最小都试过了, 没什么区别。

网友:
尾舵机球头尽量往里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经验, 还是我该放弃, 趁早扔了。 我确实有点灰心了。感度调到最大,最小都试过了, 没什 ...

机械没问题,换mb立马解决,顺便500出312mb

网友:
是V8的算法不适合250,换个陀螺吧。其实需要用到修改PID的陀螺算法多少有点问题。

网友C:
我的250用k8没问题 锁尾要用华科尔 或futaba

网友:
250通病,据说换mb立竿见影

网友:
250最大的问题是对齿+皮带不但阻力大而且根本用不住,如果改轴传那又是对齿+两对斜齿传动,只要其中一个齿轮出问题就会炸机,这设计简直脑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