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架穿越机~【直播】

楼主(2017-03-17):
感谢各位前辈给我的意见,我准备开始攒机了,请前辈指点配置是否合理
机架210的在搞活动,加分线板62,这个作为第一主配,还看中一个130的,加分线板109
电机KINGKONG 2205 KV2300 不知道是不是大了些,或者1806足矣,价格在40-50之间*4
电调:猛禽390 20a电调,240元
f3飞控:SP Racing F3飞控,85元
几个大件儿定下来,就剩下其他杂七杂八了,两叶桨,
感觉跟攒电脑似的哈哈,先确定几大件,大家看看配置是否合理,多谢多谢,后续上作业。

当时忘记占楼是个错误,直接1楼编辑吧,除了机架其他都到了,目测有一个问题,其中一个电机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才能转动,其他的都是轻轻一拨动就会转,我认为电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转不动的跟刹车一样,跟卖家沟通,说电机是通过电调驱动的,让我上机,不转再找他换货。

固件连接地址http://cleanflight.memoryleaks.o ... ht/2017-02-23/4670/尝试了好几次,发现固件刷不进去,又仔细看了下教程,需要开启手动波特率那个,然后就一路顺了~成功刷入4670_481d0e4_travis_cleanflight_SPRACINGF3

网友A:
电调不合适,用最新款的支持BLS Dshot600的,电机无所谓;

飞控F3没错。电调很重要。

网友B:
电调用30A 的 换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合适,用最新款的支持BLS Dshot600的,电机无所谓;

飞控F3没错。电调很重要。

感谢您的回复,入门级,其他的都没讲究,能好好的飞起来就ok了,等我玩一段时间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配置的了,会继续升级,遥控器,接收机,数字信号,gps,图传,需要补充的太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用30A 的 换新款

后续我可能会考虑飞塔f3那种高度集成的,所以这个电调够用就好,已经下单了,坐等零部件~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A:
LZ 不听劝。

Dshot电调调试简单,响应快,不用油门校准 对新手很好,飞行也更顺滑稳定。

关键是只比你现在的电调贵几十块,LZ你玩会了再来看我的帖子,我说的是不是对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续我可能会考虑飞塔f3那种高度集成的,所以这个电调够用就好,已经下单了,坐等零部件~感谢您的建议。 ...

高度集成不建议。
1、性价比低,比分开配件加起来还贵;
2、散热不良,过热容易故障
3、难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不听劝。

Dshot电调调试简单,响应快,不用油门校准 对新手很好,飞行也更顺滑稳定。

抱歉,我不是不听劝,而是看到您的回复的时候已经下单,不方便修改订单了。
我搜了一下您说的数据,模拟和数字的区别,确实在飞行体验上要好,贵一点是很值得的。
不过既然已经下单了,那就把这个惊喜留到我的下一架机器吧~我要是还不退烧,那么下一架机器一定会全副武装,配置齐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不是不听劝,而是看到您的回复的时候已经下单,不方便修改订单了。
我搜了一下您说的数据,模拟 ...

嗯。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集成不建议。
1、性价比低,比分开配件加起来还贵;
2、散热不良,过热容易故障

确实如您所说,集成度越高,修复成本越高,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道理,同时高集成度可以节省更多的空间,能将机器做的更小,布线简洁~见仁见智的事儿了,
第一架飞机还是散着来吧。

网友D:
桨用三叶或者四叶,2叶桨吃不够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用三叶或者四叶,2叶桨吃不够扭力

机缘巧合,买的就是三叶桨,5×4.5的,当时卖家对任何商品都不置评,我要什么就给什么,只有当配置很不当的时候给提个醒,我本来是想买两叶的,他家没有,就买的三叶的,对于两叶三叶,空气动力学什么的我都不懂呢~后续要补课的地方太多了。零部件最快明天下午应该能到了,到时候继续直播装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合适,用最新款的支持BLS Dshot600的,电机无所谓;

飞控F3没错。电调很重要。

好盈XROTOR MICRO BLS是65 DSHOT600是75
既然BLS可以刷DS,那么能否全入BLS然后都刷DS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盈XROTOR MICRO BLS是65 DSHOT600是75
既然BLS可以刷DS,那么能否全入BLS然后都刷DS来用?

如果能刷到16.6版本,那就没问题,都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刷到16.6版本,那就没问题,都通用。

我也准备攒一套穿越 就知道飞控用F3剩下的您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新手可以先入点便宜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准备攒一套穿越 就知道飞控用F3剩下的您能给点建议吗?

机架用qav210、220
电机用2204、2205
电池用4s 1300mah,新手用3s的也可以。
电调一定用好点的,能让你事半功倍,尤其是调试的时候。建议支持Dsho600的
摄像头一步到位用fox的或是runcam的。很少坏。
图传用200mw的就可以。
买个matek的分电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机架用qav210、220
电机用2204、2205
电池用4s 1300mah,新手用3s的也可以。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还有电调电机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 还有电调电机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

电机银燕的、好盈的、kingkong的都可以。
电调我用的是飞盈佳乐的pro,没问题。银燕的最好买最新款,不过有些贵,有钱无所谓。其实这个电调软硬件都是开源的,除了在用料上,一般差别不大。
我原来想尝试下那个外星人品牌的电调,看着不错,便宜一些,后来因为他店里没有我想要的别的配件就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