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接12v烧了求助...

楼主(2017-03-17):
昨天给控上电忘了接降压模块直接给天7接上了12v电压,拆开看pcb上保险丝坏了,换了以后接正常电压保险丝还是坏了,大佬们知道怎么修不?

网友A:
二极管,换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换个试试看

好的我去找个二极管。

网友:
证明还是有短路

网友B:
返厂其实就出个路费  稍微靠谱

网友:
这种情况  遥控的IC已经没戏了

网友C:
拿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是哪里击穿了(短路了),再考虑上电试!

网友D:
保险丝旁边那红色稳压二极管应该已经击穿短路了.
拆除以后在测试一下给主板供电的三端稳压有没有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其实就出个路费  稍微靠谱

来回邮寄嫌麻烦,想自己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万用表量一下,看看是哪里击穿了(短路了),再考虑上电试!

当时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旁边那红色稳压二极管应该已经击穿短路了.
拆除以后在测试一下给主板供电的三端稳压有没有击穿.

ok多谢大佬

网友:
还是去咨询一下天地飞吧。现在的东西都不配电原理图,没有一定基础很难搞定。

网友E:
我可能知道怎么修
红圈部分用线焊起来(背面有针脚)

网友E:
这2个没烧坏之前是通路

网友:
我曾经把电池插反过,我是直接把断的保险丝那里飞线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回邮寄嫌麻烦,想自己解决掉,

飞飞机 安全可靠 我就是这么在家自己捯饬 最后 整个板子挂掉了   发回去 时候  已经不是 这三二十路费的问题了。

网友F:
就是你指头往前的那个红色的管子,你拆掉,通电试试

这是个稳压管可能击穿短路了。

网友:
三端稳压也要检查,就是你手指下方的那两个三脚元件。丝印662

网友G:
很简单,换个二极管,再把旁边的保险丝换了,你可以找一个3a的 保险弄开,吧里面的保险丝换上去,我的和你一样,接了12v烧坏了,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能知道怎么修
红圈部分用线焊起来(背面有针脚)

现在已经换上了新的二极管,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2个没烧坏之前是通路

看来是航模老司机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你指头往前的那个红色的管子,你拆掉,通电试试

换了新的二极管,正常了,特来回帖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换个二极管,再把旁边的保险丝换了,你可以找一个3a的 保险弄开,吧里面的保险丝换上去,我的和你 ...

嗯嗯,现在好了,谢谢你。

楼主:
换了新的二极管,现在正常了,特来回帖感谢各位~。

网友:
修好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