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金鱼尾问题的一次让我无语的经历~~~

楼主(2017-03-17):
上周末炸鸡了,尾巴损坏,修好了以后试飞,发现一直有金鱼尾问题,尾巴左右晃的我是心慌意乱~~~仔细调整尾拉杆顺滑度,尾推顺滑度,尾变距顺滑度等等,却一直解决不了问题,尾巴的各个部位都很顺滑,但是金鱼尾就是消除不了,让我烦躁不已~~~过了一天,我仔细想了想,忽然想起我的飞机尾桨夹换了,现在飞机上装的是我从闲鱼上收的一个旧桨夹,难道。。。???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尾桨夹打开仔细看了看,发现有点不对,尾桨夹里面和说明书不太一样,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而说明书里面是这样的 ,发现了么?多装了一个小垫片, ,会是因为这个么?我就去掉这个小垫片,重新装好了尾桨夹,然后再次试飞~~噢,卖噶的~~~金鱼尾消失了!!!是的!就是这么神奇~~~尾巴稳稳的,好爽啊······这是我飞直鸡以来最神奇的一次修机经历,好无语~~~

网友:
本来应该是大垫圈与滚珠轴承外圈受力,多了小垫圈会导致轴承内圈受力进而导致桨夹转动困难。

网友:
楼主是高频还是低频金鱼啊  我的也是金鱼  怎么都抓不住  愁啊

网友A:
垫圈有明显的毛边,导致推力轴承安装后歪斜,转动不顺畅,磨掉毛边即可。这个垫圈是用来隔离推力轴承和滚珠轴承的内圈,避免相互摩擦造成转动困难。通常情况下滚珠轴承的内圈是比外圈略薄。所以即使不加也能使用,但时间长后就难说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多了一个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垫圈有明显的毛边,导致推力轴承安装后歪斜,转动不顺畅,磨掉毛边即可。这个垫圈是用来隔离推力轴承和滚珠 ...

学习了,那些一体波箱都是你自己设计、加工出来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关注和指教~~~

网友B(2023-05-21):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多余的垫片和本来的大垫片共同作用把滚珠轴承的内环通过与推力轴承的摩擦传导到了滚珠轴承的外环,尾 ...

说的复杂了吧?小垫片是推力轴承内置时与滚珠轴承间使用的,而大垫片是推力轴承外置时与滚珠轴承间使用的,这两个垫片肯定不能一起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的复杂了吧?小垫片是推力轴承内置时与滚珠轴承间使用的,而大垫片是推力轴承外置时与滚珠轴承间使用的 ...

这样解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首先离心力正常的工作模式是:尾桨夹→滚珠轴承外圈→大垫片→推力轴承。滚珠轴承内圈是不受力的。如果加了那个小垫片,刚好小垫片比大垫片厚点,那么传导模式就变了:桨夹→滚珠轴承外圈→滚珠轴承内圈→小垫片→推力轴承。也就是说一颗小小的滚珠轴承承担了整个桨夹的离心力,导致高速的时候就会转动不畅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解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首先离心力正常的工作模式是:尾桨夹→滚珠轴承外圈→大垫片→推力轴承。 ...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复杂了吧?小垫片是推力轴承内置时与滚珠轴承间使用的,而大垫片是推力轴承外置时与滚珠轴承间使用的 ...

简单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