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内7八百买什么飞控好!

楼主(2017-03-17):
1000内7八百买什么飞控好!

网友A:
商业控就大疆V2吧,开源用pix就行

网友:
大疆能省心些

网友B:
开源飞控调试,调到你发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业控就大疆V2吧,开源用pix就行

谢谢!已经采纳

楼主:
谢谢,已经采纳
问下飞控安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撞到电池下面,电调边上,飞控离上面电池只有4毫米左右可以吗!  会不会干扰

网友:
飞控放在上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采纳
问下飞控安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撞到电池下面,电调边上,飞控离上面电池只有4毫米 ...

这个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飞控调试,调到你发疯

默认参数就很稳,一点都不会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