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两个按钮开关控制马达正反转?

楼主(2017-03-17):
有知道的吗?

网友:
车用电调。

网友:
两个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A:
如果是按钮开关如上图;按下开关一电机正转,按下开关二电机反转。带常开常闭的复位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钮开关如上图;按下开关一电机正转,按下开关二电机反转。带常开常闭的复位开关即可。

网友:
可以用一个双路H桥电路板,两个按钮或者单刀双掷开关控制正反转。我是用双路H桥模块和一个单路回中摇杆做了个电动公鱼轮,一个摇杆控制电机收线或放线。回中停止。

网友(2017-04-16):
哈哈,是想研究反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