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tricopter三轴!搞起!

楼主(2017-03-17):
自制外国人戴维的三轴!性能不错,KK2.0飞控相当不错!先后断断续续历时1个月,从图纸整理开始,到网上采购材料网上加工,到后续的电子设备采购,到总装调试,特献上丑照!
欢迎大家拍砖!
拍照水平有限,请大家将就看看!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俯视图!

前视图

45度试图

再看看

按照戴维的设计3D打印的尾部控制系统

肥鲨600mw图传错不了,就是好!

参考戴维的设计,图传供电同样接动力平衡头,简单好用!

戴维钢丝减震系统真心简单效果优良

穷人只能上山狗了555555555555

最后核心飞控采用KK2.0,国内宣传不多,国外用户
相当多,真心好用,调试简单,稳定平滑,界面交互
方便!

最后列下动力配置:
全部效仿戴维设计
郎宇2216 KV1200
8045乾丰桨叶
银燕BLHELI30A电调
KST 215数码舵机
肥鲨600MW图传发射
地面接收暂时用的SKY-702屏幕接受一体机,
接双天线(肥鲨蘑菇和自带的棍棍全向天线)
准备下部直接换视频眼镜!

最后,感谢大家支持!
Happy FLY!

网友:
很赞,少有的三轴机

网友A:
三轴不是主流,不知道好飞不,转弯系统的准确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不是主流,不知道好飞不,转弯系统的准确要求高

比四轴还要稳!

网友B:
除了担心舵机可靠性,其他都是优点。

网友C:
续航看着应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担心舵机可靠性,其他都是优点。

舵机的可靠性,一般舵机自身是不存在问题的,选择直升机类的数码金属舵机就没有问题,配合飞控的滤波器设置可以调整舵机响应度并且舵机和尾电机座是直连的,力臂短出力直接精准,锁尾效果不比直升机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看着应该很不错!

续航和四轴差不多,毕竟相比4轴少了一个电机,但多了舵机。整体重量轻了,但是动力整体力效小了,再则我也直接用动力电接图传,我用的4S 4000电池整体续航也就7分钟呗。呵呵。当然前提是你的整套动力系统配置!电机KV值,桨尺寸,电池规格和容量以及飞行的用途!呵呵!感谢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续航和四轴差不多,毕竟相比4轴少了一个电机,但多了舵机。整体重量轻了,但是动力整体力效小了,再则我 ...

轴距这么大,其实可以上稍微低KV的电机,稍大尺寸桨,可以飞久些,当然暴力程度没高KV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距这么大,其实可以上稍微低KV的电机,稍大尺寸桨,可以飞久些,当然暴力程度没高KV好。

是的 您说的极是 我原先的动力是2216 KV800的 上的10寸桨 确实续航久一点 ,这次只是换个动力看看效果 呵呵

网友:
哎,难道我色盲只能看见黑白,

网友A:
上大螺旋桨,提升续航。

网友D:
我也一直醉心于这个,但有几个问题提出请教一下:

1、这个轴距真的不小,我用的是1047,2216,kv800,但我加了两轴云台,因为不加,拍摄画面真无法看,晃来晃去的,加云台后整机重量偏大了,1047真觉得顶不起来,但桨不能再加了感觉,加大震动明显上了一个层次!!
2、我用5000mah可以飞15分钟以上,但动力明显不足,多大电池合适呢?
3、我也用了国产神舵,锁尾可以,但三轴调整yaw的pid比四轴要重要,我的APM在yaw上没有自动调参。
4、图传现在数字的价格已下到2000以下,是模拟的不可比的,哥们觉得如何?
5、我的头像用的是自己画的折叠四轴的板子,因为当时的确考虑到三轴舵机的不可预见问题,还有三个电机的动力问题,折叠和这个三轴原理相同,但短臂震动大,必须要有螺丝卡住(挡一下就行),但前沉的问题和整机结构的不平衡性让我头疼!
有机会交流一下三轴效率问题,我打算近期上数字图传和黑狗5

网友A:
丫4不省事些

网友:
手拿起飞,不是要打到手,桨在上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醉心于这个,但有几个问题提出请教一下:

1、这个轴距真的不小,我用的是1047,2216,kv800,但我 ...

兄弟,感谢您的回复!
数字图传确实要好于模拟图传,那效果自然不用说,确实是天壤之别于常规模拟图传!就好比精灵上的 图传图像真心稳定清晰!但是数字图传受频率的影响其抗干扰性较差,以及位于2.4G的倍频区域,容易和遥控器产生一定的干扰概率,最重要的是数字图传有延时,当然如果用于常规的航拍是可以,如果用于穿越机上这个就不好说了!
再则,您说的载荷的问题,说实话3轴的灵活性是大于4轴的,这就决定了它适合动态的拍摄,静态来说的话还是多轴稳定,不过您说的动力匹配的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加长动力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KV800可以上到11寸的桨了,APM其实是可以通过调整内部PID值来进行YAW的控制效率的。最起码加上了GPS对于定高模式下还是很稳的。期待兄弟早日上数字图传看效果!呵呵呵!

网友D:
我不是这么安的电机,是在碳方管上打的孔,上1147桨,感觉震动相当大,用APM测了震动,超过危险值了,你整机带相机,但不算电池是多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这么安的电机,是在碳方管上打的孔,上1147桨,感觉震动相当大,用APM测了震动,超过危险值了 ...

我没有称重量,不过不是很重,手头上没有称重设备,呵呵!如果你是这样安装电机的话,可以试试碳方管上的螺丝孔与电机接触面以及螺母接触碳方管面加入橡胶圈垫,再就是把桨搞平衡!以及碳管与中心板连接螺丝孔位处采用同样的橡胶圈垫的方式套入螺丝!再就是管内或者管外的走线绑得不易松动呗!APM确实对震动非常敏感,所以我用的是KK2.0板子,简单好用也便宜,摔了不心疼!

网友E:
我也很喜欢三轴,搞过几个三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很喜欢三轴,搞过几个三轴了。

哈哈,感谢支持

网友(2017-12-22):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醉心于这个,但有几个问题提出请教一下:

1、这个轴距真的不小,我用的是1047,2216,kv800,但我 ...

大神你好,我也比较热衷于三轴,没有别的,就是觉得帅,自己搞了个250轴距的三轴, 飞的也不错。现在想搞一个大点轴距的三轴,也在纠结配置,怎样的电机和桨的搭配能达到最佳效果,最起码和四轴能相提并论。希望交流,我 Q 412973091,

网友:
闲来无事把手头的三个4108电机diy成了三轴,挂云台+gopro 续航15min ,空载是25min  6s 2200mah时电池,最近才调好参数,用7.4v舵机,之前一直使用5v供电,性能没有被挖掘出来,现在锁尾能力还是挺强。

网友:
我也觉得三轴很帅,不过之前用CC3D没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