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24小喷喷

楼主(2017-03-17):
手头有个6024的壳子
要怎样改才能跑到40km呢
舵机怎样装呢
新手求老手指导

网友:
其实此船用做救援船满好的,喷水不怕水草。

网友A:
40比较难,船小,速度快了就吸不上水,可以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比较难,船小,速度快了就吸不上水,可以看我的帖子

您的喷喷配置是什么呢 能跑多快

网友A:
估计就30左右,我用的豹子2040 3800kv+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30左右,我用的豹子2040 3800kv+40a电调

有没有跑船的视频呢

网友:
我的帖子里有,你找找看吧

楼主(2017-04-16):
多谢前辈的指导 我算是改好了喷喷

楼主:
那个喷筒是反桨的 我把电机的红线和蓝线反接会不会出意外?

网友B:
任意对调电机两根线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意对调电机两根线应该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是啦 感觉没啥大问题

网友C:
无刷 244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 2445电机

现在用的是204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2040

那个喷桶的螺丝位装2444刚好    我就塞2445上去了

网友(2018-04-17):
我用的也是2440电机 不过2040就够了

网友:
船壳哪里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喷桶的螺丝位装2444刚好    我就塞2445上去了

为啥你4月19号的回复排在他们4月17号之前,,,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4月19号的回复排在他们4月17号之前,,,

我也不清楚   可能手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