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电池这么离谱?我这么点背?

楼主(2017-03-17):
看论坛里都说男爵好,于是买了几节男爵6s 5200…今天收到电池,用pl8充电,冲完电用电显一测,傻了,电压差那么多,以为电显坏了,于是用充电器一看,还是如此……补充一会,希望一会可以被平衡好……折腾了一天,进行多次充放,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已经平衡了,但是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A:
用久了都会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久了都会有压差

老兄,人家是新电池

网友:
冲完电有压差?平衡充模式?难道不是充电器的锅?

网友:
用A9平衡一下   如果下次还这样就是质量问题了   或者用有内阻测量的充电器测一下电压低电芯的内阻和容量

网友:
我能说mdzz么

网友:
按说PL8充起来应该不会差这么多   再测测内阻 容量啥的看看

网友:
按说这个压差0.2PL8充电器是会继续平衡的呀。如果您觉得有疑问可以把电池发回来,同时在电池上做好记号。收到后我们会做一次循环检测。如果确实存在品质问题,我们会再送您一块同样容量和C数电池。事先请确认各插头已经插好并充电器平衡工作已经结束。

网友:
楼上比较到位!

网友:
看样子是平衡头没有插好

网友:
我觉的你可能中奖了。 我的2个 50C老款。飞完没充电就这样。不过你是新电池,找卖家商量看用几次再测试不行换新,还是直接换新。

网友:
中奖了,联系卖家换新

网友B:
电池只有ace了 其他的都是垃圾

网友:
敢问楼主电显是什么牌子的?为什么我搜不到

网友:
中奖了。我的富力电也有一块有问题。有一个电芯内阻高,放电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只有ace了 其他的都是垃圾

你用过多少品牌电池就下这样的结论

网友:
平衡2小时。问题解决。

网友:
各种品牌电池群里面都有人用过,相比而言男爵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网友:
个例吧 我一直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只有ace了 其他的都是垃圾

某年买过几块,有一块一片电芯基本冲不进去电

网友C:
感觉在误差范围内,可能电显灵敏度高,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

网友:
第一节性能下降

网友D:
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

网友E:
除了买格氏,一直都是自己买电芯组,还从来没出现过电芯不平衡的情况。效果比各种牌子丝毫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在误差范围内,可能电显灵敏度高,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

淘宝,几年前买的了,店铺都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楼主问一下你的电显哪里买的?楼主问一下你的电 ...

淘宝,都忘记名字了,三四年前买的了吧好像

网友F:
楼主,你好,我这里是男爵科技,你收到的男爵电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问题请联系我 QQ 253184832 一切的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
我朋友买到过电池XT60插头焊反的电池,回来也没留意,对大品牌太信任了,插上直接烧电调。

网友:
买过几十块,没遇到过,楼主可能中奖了

网友:
我的比你还离谱。。。也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这里是男爵科技,你收到的男爵电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问题请联系我 QQ 253184832  ...

你好,我小电流重新进行了补电,没啥问题了…

楼主:
小电流进行补电,进行了好几次充放,没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小电流重新进行了补电,没啥问题了…

新电池我们都有建议先循环几次激活,每片电芯我们现在都是使用动态配平,充放容量对比、充放电时间对比、中压值对比、开路电压对比,等等。在使用PL8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因为是两组电池并联充电,平衡头没有插好也会自检通过,可能会造成充好但是不平的状况。最后祝您爽飞!

网友:
前面任何过一次,返场换了,品牌就不曝光了

网友:
楼主的电显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买格氏,一直都是自己买电芯组,还从来没出现过电芯不平衡的情况。效果比各种牌子丝毫不差

电芯买的啥子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