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爆改双发,已爽飞

楼主(2017-03-17):
飞机原来装的电机是2216,炸过一次后,大油门震动很大,手里有几个穿越机用的电机电调,索性改成双发,震动问题确实解决了,但是费电了,动力也不如原先有劲,但是也够用,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玩的,加装了FPV设备,看着屏幕飞更爽。

网友A:
自带地平线?

网友B:
桨打水增加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地平线?

屏幕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打水增加阻力?

可能这种电机效率比较低吧

网友C:
桨叶不会打到水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叶不会打到水浪吗?

有点打,用的6寸桨,不太影响

网友D:
我的也准备改,不过我改成陆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准备改,不过我改成陆用机

可以考虑用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准备改,不过我改成陆用机

可以看看你的前脚架是怎么装的吗?

网友:
你电机位置低了容易打水,也影响出力。

网友E:
电机上移2cm,沿机翼上侧装,或许效果更好?

抬高后降低一档电压,增大一档桨径,对效率来说应该也是有益的。

我也有想过改双发,不过考虑的是2208电机。

同时,某些相机是5mm螺丝固定的,可以直接安在原来马达座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准备改,不过我改成陆用机

如果改前三点起落架,主起落架可以装在断阶那里,弄成快拆就可以两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看看你的前脚架是怎么装的吗?

我发布的有图片

网友:
猫兄的意见不错,用2S电池,加大桨径,对出力效率都好,应该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上移2cm,沿机翼上侧装,或许效果更好?

抬高后降低一档电压,增大一档桨径,对效率来说应该也是有 ...

电机现在不太好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布的有图片

改的挺工整,以后还能拆掉继续水机,海潮改造空间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上移2cm,沿机翼上侧装,或许效果更好?

抬高后降低一档电压,增大一档桨径,对效率来说应该也是有 ...

改双发的话,电调信号线要不要拔掉一根正极,只用一个电调的BEC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