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纸飞机!!!

楼主(2017-03-17):
新作一纸飞机,明天试飞,有点小激动,给大家提前看看,希望不要炸啊~~~。大家可以提前提提意见。
电池会不会太低啊?

这个是马头的电机座!!马头的电机座!!马头的电机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个电机座先赞一下,尺寸切割精确,安装非常轻松。而且目测(没问过马头,马头看见的话,可以说说我观察的对不对)自带4°的仰角,形成完美推力线!
如果明天首飞成功,电机座肯定居功至伟。碳杆座也非常好用,大大减少了制作时间。

舵机马头说可以扎带捆一下就行,不知道做的对不对,背后有块塑料片做衬底加强。

天地飞迷你4通道接收机,好小啊。淹没在插头里了。

中心调试在第一根碳杆处,还有是不是应该在机翼下部再加强一根碳杆?想明天先这样飞一下试试。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直接提,第一次飞纸飞机,不知道做成这样好不好飞。

最后配置:
翼展106cm
长度95cm
朗宇X2212 2450kv电机(做可变翼F14的时候买的电装,先用上,就是动静大了点。)
6*4马刀桨
3s 1800的电池
总重量 605g

网友:
祝起降顺利

网友:
要检查一下电机座中线是不是和机身中线重合,不要偏了,祝首飞成功

网友A:
螺旋桨没装反吧?我看阴影弧线好像不对。螺旋桨有字的一面要朝飞行方向

网友B:
仔细看看,桨装反了,正面朝前

网友:
马头来了肯定可以爽飞

网友:
你说的中心是什么意思?各种中心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没装反吧?我看阴影弧线好像不对。螺旋桨有字的一面要朝飞行方向

哦哦哦,果然是反了。有字的一面向后了,装上垫片后,桨中间还有个小窝窝,跟电机头垫片正好能卡起来,我还以为就是这样设计呢,原来装反了,哈哈。谢谢马头。碳杆固定木片也很方便的调整中心啊。我再好好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桨装反了,正面朝前

果然装反了啊。幸好幸好。

楼主:
试飞完回来啦,飞行非常顺利啊。不到一半油门就呼呼往前窜。因为是一个人去飞的,没能录像。平飞非常稳,不偏不掉。飞高点转向的时候挺灵敏,就是有点摇摆,不太清楚原因。会不会是有风什么的,还是这种没有垂直尾翼的飞机就是这样的姿态,记得看别人的飞行视频的时候好像也有这个情况,不过马头的2.4米超大号飞机就没有(飞机大了自然稳吗?),还搞不清楚。
飞的正爽,准备降落的时候,距离没把握好,guang~~~撞到人家正在建设的大楼的防护网了。工人兄弟很热心的帮我捡了回来。修机——继续飞。
嗯,总体正飞非常稳,电机座给力不少。如图,电机座稍微有一点点倾角。顶马头!

网友:
我搞过的那架,推力线过高,收油得同时推杆,

网友:
恭喜恭喜顺利首飞

网友C:
马老师的这个电机座好用的很
纸飞机能用,做尾推也能用。。。
我做的飞翼上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老师的这个电机座好用的很
纸飞机能用,做尾推也能用。。。
我做的飞翼上也用过。。。

原来如此,早知道我多买几套。

网友:
我的成功了,好有感觉的,你的舵面不要全切了,距离拉开点,才好转弯,电机放水平,遥控调成弧线,温柔点,祝成功!

网友D:
不错不错,电机座有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电机座有图纸么?

电机座都是从马头那采购的。没有图纸。有问题可以去请教马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座都是从马头那采购的。没有图纸。有问题可以去请教马头。

马头,怎么联系。。。。。。。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E:
马头,怎么联系。。。。。。。

某宝,马头工艺模型。

网友:
祝你顺利

网友:
首飞结果如何让

网友:
不加电装,这个纸飞机重量多少?空机

网友:
空机重量多少?

网友:
线下玩一下这飞机乐趣还是蛮多的

网友(2017-05-31):
纸飞机做的不错啊

网友F:
我只是想问问,纸飞机电机座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想问问,纸飞机电机座重量是多少?

电机座重量?专门给你测了一下,电机座组装好,带1M的4mm碳杆重量为26.6g。马头的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座重量?专门给你测了一下,电机座组装好,带1M的4mm碳杆重量为26.6g。马头的电机座。

非常感激,谢谢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控?小白入坑不知道应该选购一个什么控来飞纸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