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e550怎么样?

楼主(2017-03-18):
今天看到雷虎e550全新不到4000,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配置不行吗?雷虎好多年前都听说过,现在很冷门,便宜精度好为什么没人买?

网友:
配件不好找了吧

网友:
我有一台E550,在飞。
原装尾桨是塑料的,锁尾能力差点。温柔飞没问题。如果想暴力的话尾桨换碳纤95mm的性能会非常好,不过这样一来尾桨距离地面就近了,容易打尾桨。我目前使用85mm碳纤尾桨中。锁尾性能没有95mm的好,但也比塑料尾桨好很多了。计划把原装的尾舵机换成BLS276sv试试。
PVC头罩。整体质量不错,不过小心下面的固定卡扣与头罩固定的地方。拆头罩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可能会把头罩掰裂。
全机的金属件集中在旋翼头。上段机身塑料,下段机身就几块碳纤板构成电池仓。电池可以从机身侧面塞进去换电池不用拆头罩,挺方便的。
尾桨夹是塑料的,里面用了两颗斜面球轴承替代传统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使用中没有任何问题。
当年E325(450级)尾桨夹里面也没有推力轴承,我飞了三年没遇到过尾桨夹轴承损坏卡死的情况。说明雷虎设计也是很考究的。
标配的GT5.2陀螺仪性能不错。
最后原厂说明是完成机,但是拿到手也需要简单组装。把螺丝都拆开从新上螺丝胶。这个还是要做的,飞行安全的事不能交到别人手里。
如果需要配件你要翻说明书找到零件编号。然后列个表格发给客服,写明你需要的零件和数量。客服会给你找。我买过几次全部都有货。

网友A:
冷门因为设计很保守。
E550比较重,主机身是塑料的,高强度的飞行比较软。
配件比较贵(特别是金属件)
如果飞航线和小3D, E550 会很合适, 飞机的寿命会很长。
雷虎的设计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严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门因为设计很保守。
E550比较重,主机身是塑料的,高强度的飞行比较软。
配件比较贵(特别是金属件)

去年有一次遇到亚拓550L和logo 550。空机不带电池用手拎的结果是logo最轻,雷虎居中,亚拓最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有一次遇到亚拓550L和logo 550。空机不带电池用手拎的结果是logo最轻,雷虎居中,亚拓最重。

亚拓是空中坦克,老狗是灵动的精灵,雷虎没飞过,应该不错就是没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有一次遇到亚拓550L和logo 550。空机不带电池用手拎的结果是logo最轻,雷虎居中,亚拓最重。

xl550比logo550轻大概800g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l550比logo550轻大概800g吧

800g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800g ???

我这台带550桨和4400mah电池起飞重量2567g,logo 550起码3.2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带550桨和4400mah电池起飞重量2567g,logo 550起码3.2以上吧?

這樣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xl550比logo550轻大概800g吧

轻logo550 800克。在同样容量电池对比的?还有电装logo是标舵。这样比较有意义吗。不带这样误导魔友的。你魔友商家双重身份。论坛里面公开发言严谨些。多嘴了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轻logo550 800克。在同样容量电池对比的?还有电装logo是标舵。这样比较有意义吗。不带这样误导魔友的。你 ...

排除电池吧,1887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轻logo550 800克。在同样容量电池对比的?还有电装logo是标舵。这样比较有意义吗。不带这样误导魔友的。你 ...

感觉xl520应该和logo480比,跟大一号的机比没什么意思。不是一个级别的,机身都不一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觉xl520应该和logo480比,跟大一号的机比没什么意思。不是一个级别的,机身都不一样大。

问题是桨也是用到550mm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桨也是用到550mm了

可以可以,你这个机子从480到550桨通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可以,你这个机子从480到550桨通吃啊。

是430-550桨,430也可以飞练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430-550桨,430也可以飞练习

nb,直升机中的万金油,覆盖了450往上到600往下的各个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F:
nb,直升机中的万金油,覆盖了450往上到600往下的各个级别。

关键是强度足够,才可以上大一点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强度足够,才可以上大一点的桨

希望发一点飞行技巧和对技术提升有帮助的帖子。来一点经验心得分享,比起你整天发这些图片,我觉得前者会让你飞机更好卖一点。毕竟所有买飞机的人都是最求飞行乐趣,而不是买艺术品回去看。也不是拿出去和别人的飞机比谁的更耐炸。

网友G:
中意三桨完成机,最近又特价,心痒难耐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意三桨完成机,最近又特价,心痒难耐

买 不要了出我

网友:
E550電機那個飛線
身為走線控覺得礙眼

网友:
今天试飞。尾舵换成bls276sv,使用85mm碳纤尾桨。锁尾明显好了很多。可以放心飞了。原厂的居然是塑料齿。不过转起来很顺滑,甚至觉得比bls276sv顺滑。不过雷虎的舵机齿有惯性。估计这也是锁尾性能不好的原因。要么齿太沉,要么电机力量不够。futaba没问题。

网友:
营销没做好。

E700在用,感觉品质相当好,结构设计非常可靠。

网友H:
雷虎不是没市场,是价格太高了,老外也觉得贵,现在还好留着些库存给国内玩家捡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虎不是没市场,是价格太高了,老外也觉得贵,现在还好留着些库存给国内玩家捡便宜。

除了金属件其他还不算贵,问题是会不会很快停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意三桨完成机,最近又特价,心痒难耐

三桨和2桨有什么区别?动平衡要求更高吧?2桨换齿比还不能升力更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强度足够,才可以上大一点的桨

降下来还在大桨自旋吧?落得地应该是土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下来还在大桨自旋吧?落得地应该是土地。

全线停了,除非你有大单子可以重启生产线,但是库存应该够很久,毕竟没人玩。

网友:
请问雷虎谁代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桨和2桨有什么区别?动平衡要求更高吧?2桨换齿比还不能升力更大吗?

你去淘宝看一下就知道啥区别,2桨比3桨贵,其他我认为没区别,因为三桨现在有特价,2桨没有。反正都不能炸,没有好不好修的区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金属件其他还不算贵,问题是会不会很快停产。

2015年雷虎把油机全部停产了。
只剩下三款E360,E550,E700。后来出了E300MD。可能把E360也停了。E300MD是难得的双推结构,一直计划收一台。
个人对E360评价不高。E325尾管拉长别的什么都没变。各种问题,脚架和蝎子的2221电机共振。E325电池放在电机上面,升级E360后电机长了,电池要往前移,结果带不上头罩。在我眼里E325V2却是很完美的小直升机。
现在这些型号活到现在。觉得应该还能再活一段时间。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强度足够,才可以上大一点的桨

没发现吗? 整天泡论坛回贴比这个轻那个轻,已经招来了魔友的反感。
打压别人提升自己的做法是最愚蠢的行为。

重新考虑一下宣传策略,别把品牌做臭了,大度一点 别学小厂那些毛病,学学大厂的宣传策略,有时间考虑考虑营销模式和下一版本的升级设计。

网友:
去雷虎天猫看看,好像e550三桨的现在才3499???还是套机

网友J:
我有一台 手感很好值得买

网友:
双推 140度十字盘 x50的旋翼头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发现吗? 整天泡论坛回贴比这个轻那个轻,已经招来了魔友的反感。
打压别人提升自己的做法是最愚蠢的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5年雷虎把油机全部停产了。
只剩下三款E360,E550,E700。后来出了E300MD。可能把E360也停了。E300MD ...

明天给你参考一下我的e325电池问题,我可是头都想爆了当时

网友K:
引用 网友B:
2015年雷虎把油机全部停产了。
只剩下三款E360,E550,E700。后来出了E300MD。可能把E360也停了。E300MD ...

我把电池板垫起来,这样电池就能往前伸然后头罩柱子往前移
头罩下巴固定位置向前移
反正试了数十种方法,最终用这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把电池板垫起来,这样电池就能往前伸然后头罩柱子往前移
头罩下巴固定位置向前移
反正试了数十种方法 ...

我覺得改成這樣好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覺得改成這樣好醜啊...

看第一张图,看不出来的,不过就是头罩前移了2cm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把电池板垫起来,这样电池就能往前伸然后头罩柱子往前移
头罩下巴固定位置向前移
反正试了数十种方法 ...

看到了。我的E325V2当时使用的是原厂电机,不存在与电池干涉问题。后来升级E360的时候电池座也是想您这样抬高的。头罩使用的是E360的头罩所以头罩部分不用改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我的E325V2当时使用的是原厂电机,不存在与电池干涉问题。后来升级E360的时候电池座也是想您这样 ...

我电池没干涉,只不过电池这样伸出了,头罩干涉,头罩要往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15年雷虎把油机全部停产了。
只剩下三款E360,E550,E700。后来出了E300MD。可能把E360也停了。E300MD ...

E300MD其实是在炒冷饭,
它的前身就是Inovator/MD530,我看了一下,机身基本是一样的(有改动,不通用)
新的东西是FBL头组建和机身。(90 HDM 改135CCPM)
这个机器是09年出来的,舵机是集成的。自带集成控制器。 所有的东西都得买雷虎的,带掰杆启动(跟那个。。。DJI是一回事)
还有好几个参数的记录仪,能从电脑上导出。 这个机器总共就没有几台。。
就像550/620一样,06年出来的大电龙,真的是走得太快了,电装都跟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300MD其实是在炒冷饭,
它的前身就是Inovator/MD530,我看了一下,机身基本是一样的(有改动,不通用) ...

确实是在炒冷饭。不过300级的小机器里面双推结构好像只有它一个。计划入一台收藏用。不过新欢民用机涂装……
现在看那时候的innovator觉得那个机器好先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台 手感很好值得买

金属件是不是7075?要是6061,肯定不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0MD其实是在炒冷饭,
它的前身就是Inovator/MD530,我看了一下,机身基本是一样的(有改动,不通用) ...

机械部件不通用很正常,怎么电子设备不能用其他厂?

网友M:
引用 网友B:
2015年雷虎把油机全部停产了。
只剩下三款E360,E550,E700。后来出了E300MD。可能把E360也停了。E300MD ...

我装e325v2se感受到的缺点:重心严重靠后,装舵机要垫3mm,铝尾中联,尾桨夹极难装好,尾双推用全牙螺丝导致虚位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把电池板垫起来,这样电池就能往前伸然后头罩柱子往前移
头罩下巴固定位置向前移
反正试了数十种方法 ...

我打算把尾管和传动轴都换成碳纤维的。计算没错的话可以减掉100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打算把尾管和传动轴都换成碳纤维的。计算没错的话可以减掉100g左右。

尾管没必要吧,传动可以改,能减轻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我装e325v2se感受到的缺点:重心严重靠后,装舵机要垫3mm,铝尾中联,尾桨夹极难装好,尾双推用全牙螺丝 ...

我觉得450好像都靠后。舵机我也垫了。后面的问题。觉得飞的时候操作没有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450好像都靠后。舵机我也垫了。后面的问题。觉得飞的时候操作没有很差。

我的sport重心很好。尾巴我已经改了冰人推力轴承尾桨夹和轴套螺丝。

网友M:
主要是原装尾桨夹轴承很难压进去,所以螺丝稍微上紧就会有很大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部件不通用很正常,怎么电子设备不能用其他厂?

Innovator的舵机是三个舵机集成在一起的,只有雷虎的
电调和陀螺仪还有接受机就是中控,也是一体的。
电池带识别芯片,对不上雷虎的编号中控不解锁。 遥控器也是雷虎的。。
估计你只能换个电机(可能KV还不能变)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主要是原装尾桨夹轴承很难压进去,所以螺丝稍微上紧就会有很大阻力

尾桨夹的轴承需要压力机压紧。
尾双退,这是一个坑。 需要铝制/塑料轴承连接头(需要另购)
E325 3D配的是塑料的,但是带轴承。到SE开始就直接塑料没有轴承。
即使是带轴承的,螺丝也不能锁紧。需要垫片。

网友:
雷虎E550转速不能超过1800转,超过了能震到解体,谁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