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2017-03-18):
RT,不是FPV必备的吧?

网友:
数字传输

楼主:
传输什么,图像信号?不是有图传吗?

网友A:
玩地面站必备

网友B:
远距离无人机图传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距离无人机图传必须。

你说错了吧,图传肯定要,没有你看什么?_?

我问的是数传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地面站必备

是不是在电脑上控制飞机,或者规划飞机飞行路线

网友:
你把他当一根无线usb线就可以了

楼主:
哦,原来如此

网友:
地面站用的    地面站方便很多东西  比如调参有个地面站的话会方便点  另外可以看到实时的飞行数据   规划航线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就不全说了把    总之方便很多

网友:
数传就是传输数据用的,这个数据可是真的是数据,不是图传的模拟信号,而是高度、方位角度、姿态、距离等各种信息的数据,当然这些也信息可以在机载端就用osd叠加在图传上以图像模拟信号的形式传输过来,不过那是不能在地面端分离出来的。

网友:
数据传输之用,包括飞行器自驾仪的一些数据回传到地面GCS给无人机操控师提供判断依据,同时地面控制指令通过数传送达给机载设备

网友:
哈哈,我用的433增程内置数传,双向通信,这样飞的时候看地面站就灰常方便啦

网友:
可以传飞机数据

网友:
接飞机飞控,将飞控连接的设备接受到的信息传到地面站,一般都是无人机和远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