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得一个无外壳原装接收,请问高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7-03-18):
如图所示,主芯片有SBE08R贴字,怀疑是FUTUBA8通的,拆掉贴纸看到Motorola的LOGO单片机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进过水的了的。

网友:
不像6208呢  没看出是啥接收机

网友:
这个是graupner8通接收吧

楼主:
找到了graupner8通接收GR-16L图片,果然按键LED 接口位置都一样,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