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图传烧了,求助元件型号,谢谢

楼主(2017-03-18):
穿越炸鸡炸掉了天线,然后kingkong的600mw图传出了问题,现在是1s锂电供电图传的数显灯亮,但发热非常厉害,十秒就烫手,5v以上供电图传灯不亮也不工作,拆开后发现图上红圈内的贴片元件有烧灼的痕迹,求助下这个元件的具体型号或替换件,先谢谢了。

楼主:
芯片上的字是03766X23,中间一位看不清用"x"代替。

网友A:
要是有工具的话换换还可以,工具,配件都买,换就划不来了

网友B:
好像是功放芯片吧!应该wifi路由器上也有这个芯片,就是一样的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工具的话换换还可以,工具,配件都买,换就划不来了

工具有热风焊台,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功放芯片吧!应该wifi路由器上也有这个芯片,就是一样的不好找吧!

是啊。就是不知道型号,所以论坛请教下高人。知道型号就可以淘宝买了

网友:
那芯片通常厂家都是铲掉型号的. 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