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泡沫热切割问题

楼主(2017-03-18):
现在做船,材料就用泡沫板,厚度3厘米。想在泡沫船中间热切一块泡沫方下来放
电池
!请教如何能做到?谢谢!

网友A:
找个不用的电烙铁 1螺丝上拧上去个刀片 2 直接电烙铁 很毛糙 再用手术刀片修 3 用康铜丝 做一个口字形 两头 链接合适的电源 办法很多

网友B:
沙发说的很对,的确办法很多,看各人习惯,只要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C:
同意板凳的看法……^_^
不过个人推崇第三种……

网友D:
办法有很多,可以借鉴前辈的,自己多琢磨琢磨,一定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