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7模拟器

楼主(2017-03-18):
为何一按空格就这样子了?

网友A:
重新启动模拟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模拟器软件。

重启在按还这样子

网友A:
找点机油,涂抹在模拟器硬件狗的usb插头里面的铜片上,然后插到电脑上,反复多插几次。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换加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点机油,涂抹在模拟器硬件狗的usb插头里面的铜片上,然后插到电脑上,反复多插几次。如果问题没有解决, ...

加密狗问题?

网友:
加蜜狗,有个红色按键,按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老版电子狗上有个按键,第一次按一下,以后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
新版的没按键,也就没这个问题了

楼主:
在什么时候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电子狗上有个按键,第一次按一下,以后就不会出现了

在什么时候按?

楼主:
现在遇到个新问题  不保存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什么时候按?

每次打开G7,第一次炸机后就按,之后炸机后按空格或者等待几秒就重新开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遇到个新问题  不保存遥控器

重启电脑,重开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