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v3炸机 求助!!

楼主(2017-03-18):
       本人是刚入魔界的小白一名,今天在练习悬停时不幸炸机,炸机的原因是十字盘左前方(直升机机头向前,机尾向自己)的舵机突然失控下拉,十字盘往左前方倾斜,导致炸机,回家检查后发现只要油门加到15%左右时该舵机就会突然下拉导致十字盘往左前方倾斜,出现该现象后,只要关闭遥控电源,保持机上电源接通,几分钟(该时间有随机性,长短不定)后该舵机会自行抖动,直到十字盘回复水平,在十字盘没有回复水平前,无论如何开关遥控电源或机上动力电源,在打开遥控电源的时候,该舵机都是在错误的位置上。出现这样的问题要如何调整是好?

这台机子之前飞过十几个架次,都是练习悬停,没有出现过什异常本人才疏学浅,恳请各位魔界大神指定迷津,谢谢!

油门加到15%左右时该舵机就会突然下拉导致十字盘往左前方倾斜视频
http://www.tudou.com/v/Yj9m98vKsNY/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关闭遥控电源,保持机上电源接通,该舵机会自行抖动,直到十字盘回复水平视频
http://www.tudou.com/v/s2Eso0MMGp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出问题的十字盘舵机

出问题的十字盘舵机

出问题的十字盘舵机左视图

出问题的十字盘舵机左视图

舵机出问题后的水平位变化

舵机出问题后的水平位变化

楼主:
补充1点:遥控和接收是乐迪的AT9

网友:
修正错误。。

楼主: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要看啥陀螺。。拿起飞机看修正。。

网友:
換舵机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啥陀螺。。拿起飞机看修正。。

陀螺是乐迪的GY100-S,要怎么调整是好?谢谢!

机子上的陀螺仪

机子上的陀螺仪

网友B:
换个舵机吧,哪怕40-50块钱一个的也行…我入模时背着个多级坑的太多…

网友:
换飞机吧。。这是古董。。新手玩不转。。我的第一架早已成残害。。。和你一样。。小飞象。。

网友:
不要用小飞象450v3了太差劲了。玩玩算了

网友C:
你这问题应该是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舵机吧,哪怕40-50块钱一个的也行…我入模时背着个多级坑的太多…

用什么舵机替换会比较好点?最好有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问题应该是舵机问题

用什么舵机替换会比较好点?最好有型号,谢谢!

网友D:
山寨舵机赶紧扔了,至少要用银燕09md,或者收一套yt410m。还有遥控器里的十字盘混控可能设错了,这有副翼直升机设混控很重要

网友:
哇,N年没见过这种旋翼头了。换舵机了,三个斜盘舵机要一起换,只换一个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舵机赶紧扔了,至少要用银燕09md,或者收一套yt410m。还有遥控器里的十字盘混控可能设错了,这有副翼直 ...

银燕09md 我看了一下,有分模拟和数码的,请教一下我这架机子应该用那种?另外yt410m 我在taobao上没找到,是否有误?,谢谢!

网友:
把这个舵机和倾斜盘另两个中的一个对换一下,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E:
诚心建议你,这飞机赶紧立刻马上直接扔垃圾桶,然后买架470或者x3,比这个强百倍。
你玩这个飞机,根本练不出技术,还容易伤着自己。
这个飞机便宜,但你后期修飞机的精力和钱远远比你现在就换一架好飞机多得多得多

网友:
补充一句,扔垃圾桶后马上把垃圾袋子倒掉,看都不要看一眼,别留任何念想

网友:
换舵机吧,这种舵机不管你还多少个都有几率出问题,我就深受其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诚心建议你,这飞机赶紧立刻马上直接扔垃圾桶,然后买架470或者x3,比这个强百倍。
你玩这个飞机,根本练 ...

坚决同意!现在淘宝上不良商家太多了,都是骗新手的,各种到手飞450和垃圾配置的油动固定翼,楼主赶快换飞机吧

网友:
还有3楼的朋友回答是错的,有副翼的飞机斜盘是不经过陀螺仪的,所以不存在修正错误

网友:
有副翼只有锁尾的自动,斜盘是机械陀螺仪

网友:
3通道电调线单独走,不要和十字盘舵机线绑在一起试试。

网友:
銀燕EMAX ES09MD

网友:
换飞机吧 X3 或者亚拓470

网友:
和我一样的灰机,不过我斜盘是410尾舵是9257陀螺是780没出现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目前已经订了新的舵机,銀燕EMAX ES09MD,关于机子我的目标是只要能飞好悬停就换机子,因为现在我连悬停都没飞好

楼主:
刚刚抱着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心态,又做了三轮测试,在没有任何调整的情况下,第一次测试时油门推到90%时才出现舵机下拉的现象,待舵机会自行回复正常后,又进行了两次测试,油门推到100%都没有出现舵机下拉的现象,稍后我会将问题舵机换个位置和通道再测试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后我会整理一个帖子希望可以帮到有类似问题的朋友

网友:
别听上面瞎操心,舵机不是问题,不是非要好舵机,好舵机也有抽风的,我的有副翼450用的银燕最便宜的08ma2做斜盘,用金属齿就行,各种暴力飞行从来没有坏过,电机香蕉头都飞脱焊两次了,舵机也没坏,有副翼就这点好处,舵机不吃力。

网友F:
电调线干扰倒是有可能,给电调加个磁环,或者远离其他舵机线

网友G:
强烈建议检查BEC和遥控。有副翼机子没有三轴陀螺,因此倾斜除了遥控/接收问题只剩下bec不稳。
我的Esky013以前用的原厂电调bec,非常不稳,k8空中重启过一次导致直接侧翻,后来外置了一个bec,再没出现问题。

另外,舵机
有副翼最低08MA
无副翼最低08MD(需要提高k8的主旋翼感度,否则机身摇晃)

网友H:
楼主的辉盛舵机是正品么?MG90S假冒的比较多。如果是正品不至于如此,不过我建议用MG90,就是尾巴凸出来的那种,扭力更大一些。我用这个舵机好几年了,期间遇到过稍微炸机就挂了的情况,后来拆开看发现是舵机线断了,原厂焊接质量不行。自己焊好之后飞了几十个起落再也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线干扰倒是有可能,给电调加个磁环,或者远离其他舵机线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机子上的电调的输出是分两组两边走的,给电机的三条线是走飞机的右边,另一条黑红白的三色线是走左边,并和舵机线绑在一起的,你所说的电调线是指哪个?谢谢!

机子所使用的电调

机子所使用的电调

机子左边黑红白的三色线是和舵机线绑在一齐

机子左边黑红白的三色线是和舵机线绑在一齐

机子右边的电机线

机子右边的电机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机子上的电调的输出是分两组两边走的,给电机的三条线是走飞机的右边,另一条黑红白的 ...

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烈建议检查BEC和遥控。有副翼机子没有三轴陀螺,因此倾斜除了遥控/接收问题只剩下bec不稳。
我的Esky013 ...

我想我现在用电调应该是带BEC的吧?,请帮忙看一下我现在用的电调有问题吗?谢谢!
另外关于遥控/接收,我当时是在练飞场和家里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在家里检查时我很确定当是遥控上只移动了油门杆,其他的遥杆没动并在中立位,这样能排除遥控/接收的问题吗?如果不能,需要如果检查遥控/接收呢?谢谢!

现在机子所用的电调

现在机子所用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辉盛舵机是正品么?MG90S假冒的比较多。如果是正品不至于如此,不过我建议用MG90,就是尾巴凸出来的 ...

大神你的机子好漂亮关于舵机是否正品我真的不会看还请大神赐教!这台机子就是在淘宝上买的套装机,所以不知道是否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给接收机供电的那个

我把接收机供电线单独抽了出来,从机子底部直接进接收机,其它舵机线往上移了一格,大约有一厘米,这样调整可以吗?谢谢!

底部直接进接收机的供电线

底部直接进接收机的供电线

舵机线往上移了一厘米

舵机线往上移了一厘米

网友:
再测试一下,如果还是同一颗舵机出问题就是舵机的问题。可能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
有副翼炸了修起来太费劲,把你这个旋翼头改无副翼买个k8换几个恒吉933或银燕09md飞起来比你现在会稳很多我现在就改了一台练手,最开始天天折腾这个古董机几个月都没飞起来过

网友:
不要在线上绕圈,以免形成线圈感应磁场。你的电调建议换一个,这个电调不带BEC飞固定翼吧(奇怪上面标着UBEC和5V3A)。一般E字头的舵机是模拟的,有副翼悬停航线可以的,只要是正品就行。这个陀螺级别不高,不如换个亚拓的750之类的靠谱。练好有副翼以后升级3轴无副翼你会觉得太省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接收机供电线单独抽了出来,从机子底部直接进接收机,其它舵机线往上移了一格,大约有一厘米,这样调 ...

连接着电机有三根线的那个是电调,电调有三组线,一组接电池就是带电池插头,二就是电机输出线三相粗的那组,三就是所称的bec线(黑红白)。就是要bec的线分开走线,舵机线不要跟电调的线在一起。

楼主:
向各位大神汇报一下进展,我把黑红白的BEC线单独分开后测度了一下,发现油门推到23%左右,怀疑有问题的舵机就会出现突然下拉的情况,下一步准备将机头左右的两个舵机和通道调换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再向各位大神汇报!

楼主:
刚刚我把将机头左右的两个舵机和通道调换进行测试,发现油门推到27%左右,怀疑有问题的舵机就会出现突然上推的情况(由于位置调换,此情况也就是原来的下拉),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该舵机有故障?先谢谢各位!

网友G:
上油门锁的时候,十字盘运动正常?

网友:
很大可能是这个舵机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接收机供电线单独抽了出来,从机子底部直接进接收机,其它舵机线往上移了一格,大约有一厘米,这样调 ...

你试试,没干扰就行

网友I:
你这个跟陀螺仪没关系,你这个陀螺仪是单轴的,就管锁尾
正常你应该也接不错
你可以试试把升降的这个舵机,换到别的位置上看看。
先确定是不是舵机的问题。
如果上别的位置,别的位置抖,就换掉这个舵机
如果还是升降位置抖,那你就要看看接收和遥控器的问题
没玩过乐迪的控
如果是接收和控的问题给你几个地方
第一个:供电不足。
第二个:接收机静电干扰
第三个,遥控器静电干扰
第四个,遥控器或者接收有问题

网友:
deko1102或kst215比较好

网友I:
另外给大哥提个建议。
你这个飞机该换了
这种有副翼飞机,维修起来费时,估计也很难买到工具了。
再就是你这个舵机,飞你这个飞机力量打不到。有副翼的飞机陀螺效应是很强的。你这个舵机八成就是憋坏了
这飞机扔倒是不至于,修起来收藏吧。有副翼结构挺经典的

网友:
换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油门锁的时候,十字盘运动正常?

上油门锁的时候,十字盘运动正常,上上下下的都很平稳,就是打开后,推油门的时候会突然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跟陀螺仪没关系,你这个陀螺仪是单轴的,就管锁尾
正常你应该也接不错
你可以试试把升降的这个舵机 ...

谢谢您的回复,舵机换到别的位置和同道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动作,所以准备换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给大哥提个建议。
你这个飞机该换了
这种有副翼飞机,维修起来费时,估计也很难买到工具了。

练好的悬定就换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舵机换到别的位置和同道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动作,所以准备换舵机了

确定了问题就好,有能力换三个数码舵机吧,你这个应该是9g模拟舵机,力量不够的,比较费。不过悬停没有快急的大动作。自己选择

网友G:
不推油ok,推油出问题,还是怀疑舵机线被油门电流干扰。bec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低压下一个舵机先崩溃)。
慢慢排查吧,用满电的1s当外置bec,挑出电调的正极可以先排除bec的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舵机问题。如果问题消失,那请换外置bec。

直机这东西,不能像固定翼那样到处省钱。。。因为工作环境比固定翼恶劣。泡沫固定翼舵机空中抖舵几秒钟,如果恢复还能救,如果直升机这样一下秒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推油ok,推油出问题,还是怀疑舵机线被油门电流干扰。bec出问题也是有可能的(低压下一个舵机先崩溃)。
...

如果没有1S电池,可其它的测试方法?,请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1S电池,可其它的测试方法?,请大神赐教

找个5V 2A输出的移动电源自己接线出来当bec用也可以。1A或者500mA输出的不够推动3个舵机。

或者反过来思考,
还是用电调的bec,拿个电压表/万用表/示波器(推荐)测量bec输出电压,然后推油到舵机下去,看看电压是不是很明显波动或者下降

网友J:
楼主你的电调飞这机够用了,3A的bec推这几个舵机没问题的,就是没定速手感有点差。你的问题有可能是升降舵机扫齿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舵机快坏了电流很大然后把bec电压拉低了,总之换舵机就没错了。

网友:
这年头还用有副翼的飞机啊

网友:
楼主的机子飞起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电调飞这机够用了,3A的bec推这几个舵机没问题的,就是没定速手感有点差。你的问题有可能是升降舵 ...

如果是买的这种套机,电子部件每一个都不能保证是真的.....包括bec是否真的能够输出3A......

网友:
首先我很同意多数模友的建议:拿起,扔垃圾桶!小飞象确实很烂,很难飞,我有一款跟你一样的有副翼的,除了陀螺仪是K8,本来也是新手,不懂在咸鱼上收了这款老人机,调了好久也不明白,现在很多教程都是无副翼的无从学起,浪费太多时间,得不偿失,还容易搞抑郁!所以入门选择很重要!其次我想说很多模友,人家问的是解决办法,作为老鸟如果遇到过类似情况就给指点一下,或者经验丰富的指条明路也行,迷茫的新手们肯定感激不尽!动不动上来就扔了吧,换机子之类的虽然是大实话,但对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用啊,买都买了不能说扔就扔吧,即使扔也得知道问题在哪儿吧?我之前在各个论坛找写精华帖的老鸟请教杳无音信,QQ,微信里也是很多人一听问题描述,一句话:扔了吧,换了吧,是,机子是烂,但通过这个烂机子能清楚一个问题也算是一种收获吧?所以我希望路过的老手能帮就帮一把,不要整些没用的,个人意见,不喜勿喷!最后,我作为新手也遇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可是我的小飞象根本没飞起来过,上面也有模友提到了,就是混控设置,我的是推油门十字盘动作和推升降十字盘动作相反,导致根本不敢飞,因为现在在外地,不能验证但基本肯定就是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祝早点解决问题,早日换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由于之前几天有事在忙,没来的及回复大家,请各位见谅!先向各位汇报一下进度:
1、新的舵机已经换上机了,是ES09MD,但不知如何分辨真假;
2、今天小小试飞了一下,发现有两个问题:
     A:油门要推至50%以上,机子才能轻微的离地,觉得比以前离地时的油门要大,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否正常?我猜是螺距出了问题,那正常的螺距应该是怎么样的?例如0%应该是多少螺距、50%时是多少、100%时是多少,这个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B:油门推到25%左右大桨出现双桨的现象,这个现象该如何调整,在此再次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新的舵机

新的舵机

新的舵机

新的舵机

新舵机的盒子

新舵机的盒子

新舵机的盒子

新舵机的盒子

新舵机的盒子

新舵机的盒子

楼主:
补充一点,现在机子的螺距现在的情况是:油门在0%时是-1度左右,油门在50%时是5度左右,油门在100%时是9度左右

网友:
螺距是可以在控里调的,不用刻意用螺距仪去量,只要调到悬停时油门50到60左右就行,想省电45的油门悬停也行,60以上的油门机体会更稳,前提是你的机械必须调的十分精准。有付翼对舵机要求不算太高,但好的舵机飞起来确实稳,对于直升机来说建议最差都要410m的舵机(几年前都停产了吧,只能咸鱼买到),银燕、恒吉933等都能飞,但飞起来你会感觉自己怎么都控制不好,933会相对好点,但想一直玩直机就不要用了。锁尾舵机不要怕花钱,两百块买个新的ds520或者525M,再二手咸鱼50块收个Gp750的陀螺仪,随便怎么飞尾巴都锁的直直的。
gp750的陀螺仪

网友:
乐迪的控,我之前有把斜盘类型无意中修改成了HR3,在有K8下应该是 H-1。你的控的斜盘类型是不是选错了?

网友:
请把你的飞机丢垃圾箱!这飞机的电子设备完全是碰运气!去买主流品牌机!当然你喜欢折腾也不错!如果预算不够拿伟力的k110也比这机子好

网友:
这台机器不需要扔掉,可以一直用到飞航线。
电子设备也可以,没坏不需要更换。
有副翼的斜盘舵机是不经过陀螺仪修正的,所以只能在舵机,接收机,和控上找问题。
不知道AT9有没有行程监视器(Servo monitor)这样就可以看到控的输出是什么。
如果控的输出是正确的,换一个舵机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皆大欢喜,舵机坏了。
如果仍有问题,则接收机/遥控器有问题。
照你说,关控后,舵机会复位,说明失控保护后,舵机的位置正确了。
感觉问题出在控上(不是说空坏了,可能设置有问题)慢慢琢磨吧,AT控我没有,不知道具体的。
上张5年前的照片,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由于之前几天有事在忙,没来的及回复大家,请各位见谅!先向各位汇报一下进度:
...

你下载一份450sport的说明书上面都有解答。

网友:
还有看看论坛以前的一些教学帖子

网友:
LZ,你的升降舵机装反了了。
输出轴应该靠近机尾,而非机首,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现在机子的螺距现在的情况是:油门在0%时是-1度左右,油门在50%时是5度左右,油门在100%时是9度 ...

一般飛行模式(亞拓450pro說明書)油門:0-40-65-85-100螺距:0度…+5度…+1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