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的奇怪问题,有请高手出场!

楼主(2017-03-18):
伟力K120,推油门时候蓝灯亮起,推20%左右的时候,主板灯灭,电机停。然后油门往回的时候,红灯又恢复亮起。请问高手?谢谢!

网友:
主板供电不足?

楼主:
新手,不是太懂。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或是电池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是太懂。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或是电池的问题呢?

换电池,然后检查接线又没有虚焊

网友A:
会不会是那个元件过载保护了 ,如果弄不好的话可以联系XK售后吧飞机寄过去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那个元件过载保护了 ,如果弄不好的话可以联系XK售后吧飞机寄过去维修

XK售后是工厂的售后还是卖家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XK售后是工厂的售后还是卖家的呢?

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

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联系你说的那个售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联系你说的那个售后呢?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 ? 我也是这个情况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 ? 我也是这个情况  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7-05-06):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 ? 我也是这个情况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自己把主板修理了一下,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问题啊 ? 我也是这个情况  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自己把主板修好,主要是虚焊

网友:
楼主主板上什么位置虚焊了,是电调线连接主板的地方么,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修好了,自己修的

网友:
我也修好了,电调和主板链接的地方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