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视频 - RCE BL80X & BL50X 无刷调速器/定速设定教学

楼主(2017-03-18):
教导RCE BL80X & BL50X 无刷调速器/定速设定步骤
各位朋友在设定时,也请参照说明书各细节操作喔!!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0MjMxODA0NA==.html

网友A:
X系列電調設定速時如有尾追蹤現象 , 此時以降陀螺尾感度來改善 , 請注意 ! 電池衰退嚴重或放電差 , 如果定速設太高 會有電壓補不上容易有追尾情況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系列電調設定速時如有尾追蹤現象 , 此時以降陀螺尾感度來改善 , 請注意 ! 電池衰退嚴重或放電差 , 如果定 ...

mb的尾感度是在遥控器上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mb的尾感度是在遥控器上降低

對 尾感度是在遥控器上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