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金脑2,求大神搭救

楼主(2017-03-19):
新入手一个金脑2,结果连接电脑无论如何也连接不上。显示扫描端口后弹出窗口说无法检测到开机的金脑或连线。但是USB是接上的,动力电也接上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端口管理可以看到金脑的端口已经有了。求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解决啊!

网友A:
是Windows 10么?这家伙经常抽风,我的icharger在上面就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Windows 10么?这家伙经常抽风,我的icharger在上面就识别不出来。。

换了个电脑,什么都好了!晕!是xp有问题,换win10连线可以了,蓝牙也可以了!晕死!我专门有个外场笔记本xp就调飞机的,居然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电脑,什么都好了!晕!是xp有问题,换win10连线可以了,蓝牙也可以了!晕死!我专门有个外场笔记 ...

那玩意太老了早该淘汰了,我们家现在只有Win 10和OS X,不过为了兼容性我打算在某台机器上装个Win 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太老了早该淘汰了,我们家现在只有Win 10和OS X,不过为了兼容性我打算在某台机器上装个Win 7。。
...

哎~好盈,vbar程序都能跑,带外场方便呢

网友:
把电脑装个双系统

网友B:
我也顺便问一下金脑最新固件出了吗,有没有改善蓝牙和遥控不兼容导致蓝牙死活连不上的问题

网友:
航模爱好者也需要提高电脑水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顺便问一下金脑最新固件出了吗,有没有改善蓝牙和遥控不兼容导致蓝牙死活连不上的问题

固件版本3.0.022

网友C:
换线  或者先接好线连上电脑 再通电  再打开软件  (顺序有时候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线  或者先接好线连上电脑 再通电  再打开软件  (顺序有时候有影响)

同一根线同样顺序,换一台win10就ok了现在蓝牙搞定了,哈哈,不用线了

网友D:
这陀螺仪真心醉人  我也折腾好几天  后来也是朋友帮忙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陀螺仪真心醉人  我也折腾好几天  后来也是朋友帮忙弄好的

我已经搞定了!两台电脑都用蓝牙连接就好了!庆幸买的蓝牙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两台电脑都用蓝牙连接就好了!庆幸买的蓝牙版!哈哈!

加你vx  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你vx  私聊

你vx号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vx号是?

a820519b

楼主:
引用 网友D:
a820519b

呃~微信搜索不到这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微信搜索不到这号呢

你的  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  我加你
**********

网友:
引用 楼主:
xiefeng29

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