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拖船开快了从甲板进水,可以装个水泵排水么?

楼主(2017-03-19):
如题,每次速度一快,就会从甲板漏水进船体。该怎么办呢,可否加个水泵往外不停排水?

网友A:
治病除根,还是要从密封入手。水泵抽水此乃下策矣。

网友B:
为啥会漏水呢?》甲板没有密封,还是没有防水墙啊

网友C:
拖船是像真船,你也要像真的开,别把它当快艇开就没事了

网友D:
现实中的拖船也就是5节一下的速度
您当导 弹艇用
不讲究!~

网友E:
甲板开口,上层建筑内侧要做防水围边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F:
我做拖船还准备冲浪呢,甲板密封,底下装泵抽水,配备大扭矩电机,玩就要玩的嗨

网友G:
应该不行吧

网友H(2017-08-12):
请教楼主,我的恒龙拖装15000转的550电机+40三叶桨,全油时船要起滑,桨直打空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我也想飙拖轮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