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首飞成功

楼主(2017-03-19):
屡遭失败后终于首飞成功

网友:
虽然感觉这个飞机好像是一个v型尾翼前拉机下面加一个重型吊舱,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A:
失败乃成功之母,恭喜楼主!
请教下V尾跟T尾在遥控设置、硬件安装和飞行控制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还有就是楼主之前几次调试不成功的原因能分享下吗?

网友B:
机身两部分的?

网友:
机头怎么在下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楼主之前几次调试不成功的原因能分享下吗?

反扭

网友:
坐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乃成功之母,恭喜楼主!
请教下V尾跟T尾在遥控设置、硬件安装和飞行控制上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是没调好,操控稳定性感觉不如常规平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两部分的?

便于重心在下,同时保护桨

网友:
这个机翼其实做常规机身带一副折叠桨就可以了,v尾也不会影响什么,因为有副翼!

网友:
祝贺,等你的视频。

网友:
不错,祝贺楼主!期待视频!

网友:
高桨适合水机

网友:
看着怪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