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滤波求老鸟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19):
用的好分电板还波纹严重,求方法。

网友:
加滤波模块,某宝上有 20来块钱一个,,

网友:
跟分电板没关系吧

网友:
摄像头和图传接分电板 12V或5V供电,直接接电源电压肯定容易干扰,很多图传的滤波不行,所以接12V或者5V bec供电最可靠

网友A:
哎。。。LZ一招教你解决。。图穿波纹根本不是供电干扰。。你把图穿到摄像头的那根AV线做个屏蔽线,即可还你一片清净的画面。。。很多人一看到干扰就总是从供电下手。我只想说,那根本不是供电波纹。。。是大电流干扰了AV信号

网友B:
简单来说,如果你的硬件没有问题,那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1. 上4S电池。
2. 把图传直接接到电池电压上,不要接分电板12V(当然要看一下你的图传是不是能匹配电池电压)。

这两个做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LZ一招教你解决。。图穿波纹根本不是供电干扰。。你把图穿到摄像头的那根AV线做个屏蔽线,即可还你 ...

好人做到底,谢谢兄弟,图传到摄像头那根线怎么做个屏蔽呢,具体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如果你的硬件没有问题,那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1. 上4S电池。
2. 把图传直接接到电池电压上,不要 ...

我就是用的花牌4s90c,通电没解锁就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LZ一招教你解决。。图穿波纹根本不是供电干扰。。你把图穿到摄像头的那根AV线做个屏蔽线,即可还你 ...

还有我没有解锁就有干扰,这样也没有大电流。

楼主:
http://i.youku.com/u/UMzk3NjkwMDg3Mg==?favid=293这贴是我第一次论坛发帖,所以也发一个我第一次录像,好事成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data/phiz/default/46.png]http://i.youku.com/u/UMzk3NjkwMDg3M ...

[url=http://i.youku.com/u/UMzk3NjkwMDg3Mg==?favid=293这贴是我第一次论坛发帖,所以也发一个我第一次录像,好事成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