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f4如何接线

楼主(2017-03-19):
这个minif4飞控应该如何接线 四合一电调 图传摄像头一体 还有用sbus貌似还需要飞线 请问怎么飞

网友A:
把电调的信号线印出来  电调额度电源找个电源的接口接好 ,信号线分别焊接到M1234   ,短接最后一个图的boot  那三个点最上面的两个点 用焊锡链接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的信号线印出来  电调额度电源找个电源的接口接好 ,信号线分别焊接到M1234   ,短接最后一个图的boo ...

sbus还是ppm 要短接? 图传摄像头呢连接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还是ppm 要短接? 图传摄像头呢连接什么位置

好像在usb附近

网友:
PPM短接,摄像头图传加5~12V降压模块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配置?发出来看看我帮你诊断一下。这块F4是支持3-4S宽压输入的。只可惜没有带5V降压,只有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