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电调,一个电机启动慢

楼主(2017-03-19):
买的四个电调,其中一个电机启动总是慢半拍或者直接不启动,一直抖,得用手转一下才会启动,飞控是cc3d,请问怎么解决呢这个,确定不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A:
先重新焊接抖动的那个电机和电调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重新焊接抖动的那个电机和电调的接线

已经把电机重新换了一下了,还是没解决,卖家说正常的

楼主:
顶起来,求助

网友B:
飞起来正常吗?可能是没有放平。或者进地面站控制单个电调试试

网友C:
这电调设计只能说是开发版的,估计是太便宜的过。电机线必须对接电调线。PCB的电机焊点在中间,好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正常吗?可能是没有放平。或者进地面站控制单个电调试试

飞起来正常,但是过一会儿飞机就突然抽抽掉下来,应该也是电调的问题,联系卖家说退回去换一个发过去邮费我出,发回来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调设计只能说是开发版的,估计是太便宜的过。电机线必须对接电调线。PCB的电机焊点在中间,好麻烦啊。
...

你也是这毛病吗,你的解决了吗,如果直接焊电调pcb上可以解决,我就不返回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是这毛病吗,你的解决了吗,如果直接焊电调pcb上可以解决,我就不返回去了

只是有一只微热能用,我偶尔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扔了吧

是你么,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有一只微热能用,我偶尔练习一下

嗯,我把这个退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么,小义

网友E:
是不是接的电机不匹配啊?还是电机掉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接的电机不匹配啊?还是电机掉磁了

我用替换法试过了,就是电调的毛病呢,厂家都说正常的。我退回去,卖家说运费一人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了吗

吃毛

网友F:
我有电池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电池出

多大的。咋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的。咋卖呢

出全新蝎子3s8000   25c两块单价150一个
全新达普3s5300  45c两个单价190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