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008接收机 通电黑丫丫一片

楼主(2017-03-19):
如题  7008接收机通电后  指示灯不亮  怎么救 高手们 支个招  谢谢  十分感谢了

网友A:
如果杜邦线没插错,那就再用一个杜邦线在从飞控引出接到接收机3通道上,如果还不行,可能是接收机里面电源接收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杜邦线没插错,那就再用一个杜邦线在从飞控引出接到接收机3通道上,如果还不行,可能是接收机里面电源 ...

我所有的可行办法都试了  还是不亮呢

网友B:
对频上没有?以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上没有?以前是好的?

某鱼上收的  开始以为是控不支持 后来找个朋友的控  一通电  黑呼呼呼一片  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C:
不管控支不支持,就算没有控上电接收机指示灯就该亮,只不过是红色的罢了,赶紧找卖家商量退货吧。

网友B:
你没对上频吧,按住前面那个键,然后通电,这个接收插反了也不会烧,你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控支不支持,就算没有控上电接收机指示灯就该亮,只不过是红色的罢了,赶紧找卖家商量退货吧。

就是连灯都没有亮啊  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对上频吧,按住前面那个键,然后通电,这个接收插反了也不会烧,你什么控,

连指示灯都不亮啊  晕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指示灯都不亮啊  晕死

你没选对模式肯定不亮,电调插三通道,我昨晚也是像你说的情况一样,不亮灯,插接收三通道就可以了,好久没用7008接收忘了,折腾一会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选对模式肯定不亮,电调插三通道,我昨晚也是像你说的情况一样,不亮灯,插接收三通道就可以了,好久 ...

我12FG的控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12FG的控哦

晕死了,那个控能对上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了,那个控能对上频吗?

找我的朋友  他用的就是14  可能是没设置  反正是他在用的  开机也不亮啊  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了,那个控能对上频吗?

必须控设置  才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控设置  才能亮?

14sg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控设置  才能亮?

这是对频7008的说明书,你那个遥控器对不上吧,

网友D:
通电就应该亮,按住那个link能电,在不亮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就应该亮,按住那个link能电,在不亮退货

哥们  控不支持 也能亮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  控不支持 也能亮不

不管控给接收上电就能亮的!不然如何提示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控给接收上电就能亮的!不然如何提示失控?

那不亮啊  何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不亮啊  何解?

我估计坏的,最简单你联系一下北 京双叶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坏的,最简单你联系一下北 京双叶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可有号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有号码?

RC遥控模型产品售后: 010-67050297

VFD荧光显示产品售后:010-67051805

受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节假日休息)

                    9:00-11:30

                    13:00-17:00

返修产品请寄送至:

北 京市东城区天坛东里中区甲14号南楼101室  100061

注:RC产品请下载返修信息表 填写后随产品一同寄送(恕不接收到付)

网友F:
这个跟控没关系。通电就应该有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控没关系。通电就应该有灯亮

不亮 坏了。?

网友:
50收坏的7008了

网友:
来凑个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