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2 mini 使用自平模式起飞会侧翻

楼主(2017-03-19):
                      前段时间入了一台WING120 ,然后入了金脑2 本想用金脑的自平模式给新手练习,没想到起飞就往右前翻,怎么拉杆右压也修不回来,像一头倔强的驴,检查修正 舵的正反都是对的,参数使用默认的,真不知道咋整!!另外普通模式可以正常起飞,手感也怪 拉杆压杆响应不及时,飞起来像喝醉酒的人走路,用感度60 风格90,用在别的飞机上也一样!!

网友:
给它来块砖头,配个重量咋样

网友A:
去脑群问问吧,QQ群386216245

网友B:
你是不是还在救机上打了对勾?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如此,你试过用普通模式起飞,起飞之后再切自平吗

网友D:
含金量成色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脑群问问吧,QQ群386216245

好的,谢谢!!

楼主:
有基础的人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还在救机上打了对勾?

救机一项没有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如此,你试过用普通模式起飞,起飞之后再切自平吗

刚开始不知道,起飞后切自平,被秒炸了,后来调试就切自平后再起飞,飞不起来 老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金量成色不足

可能是脑子进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不知道,起飞后切自平,被秒炸了,后来调试就切自平后再起飞,飞不起来 老翻!!

不行试试vbar neo那个自平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试试vbar neo那个自平很舒服

想过,可是听说Vbar不扛震 这可是油机!

网友:
明白的。會不會你的機也是因為震動,所以出現狀況的。VBAR我用來飛汽油的NX4震動問題是解決了。穩穩的。油機的震動是低頻,所以VBAR要紥死硬貼到機上。你的機排量大,低頻震動可能會更大些。對陀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网友A:
刚刚想起来楼主的是大排量油机,震动一定很大,试试海绵包上之后扎带固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过,可是听说Vbar不扛震 这可是油机!

自平你在设定模式下找一个自平和定速,那里面可以详细设置,然后把开关开到自平上再去调节十字盘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平你在设定模式下找一个自平和定速,那里面可以详细设置,然后把开关开到自平上再去调节十字盘水平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想起来楼主的是大排量油机,震动一定很大,试试海绵包上之后扎带固定。

我回头试一试看看!!

网友E:
楼主脑2便宜出给我行吗

网友F:
你大油机震动超大, 试 AXON 或者 SPIRIT 吧,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这两个的自平都可以设置灵敏度,可以设成象玩具双翼小飞机那么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脑2便宜出给我行吗

不行,公司的不说我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大油机震动超大, 试 AXON 或者 SPIRIT 吧,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这两个的自平都可以设置灵敏度,可 ...

考虑考虑!!

网友:
普通模式下,一建救机不要打勾!另外两个模式都要打!

网友G:
这么大的汽油机做什么用的?续航时间多少?

网友H:
大哥放弃吧,当年那个加拿大的SKOOKUM就是整了个SK720,号称救机,各种练习模式,油机可用,四轴可用的
等你买了陀螺仪,他就开始跟你说还要配一个GPS
等到他跑路了,GPS定点都定不了,陀螺仪飞起来还抽风。
至今估计连调机软件都找不到了

网友I:
金脑明确说了不可以在起飞降落阶段使用自稳.......
另外,自检是上下动两下还是8下?

网友J:
楼主,30kg以上起飞重量的直升机,用dji的aceone都算作死。。。您公司倒好,买个纯航模的,飞不起来算是走运了,见一回飞起来空中抽飞机自己跑你就该知道害怕了。最次最次也得买个mp2128啥的啊。

网友:
不穿外壳的机子好冷酷啊

网友K:
据说脑2的自平对震动要求很高,不开自平反而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汽油机做什么用的?续航时间多少?

训练飞手,我们有比这个大10倍的,对我们来讲这已经算小油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放弃吧,当年那个加拿大的SKOOKUM就是整了个SK720,号称救机,各种练习模式,油机可用,四轴可用的
等 ...

我只想简单用陀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金脑明确说了不可以在起飞降落阶段使用自稳.......
另外,自检是上下动两下还是8下?

自检两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30kg以上起飞重量的直升机,用dji的aceone都算作死。。。您公司倒好,买个纯航模的,飞不起来算是走 ...

2128小十万,还不包括调试的费用,我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陀螺功能给飞手练习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据说脑2的自平对震动要求很高,不开自平反而好飞

目前看来确实是这样!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2128小十万,还不包括调试的费用,我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陀螺功能给飞手练习手感!

所以就炸了呗。。。要不换个小飞机,要不换个好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