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fms的郁闷的购物经历!终于知道原来6s电池搭配t插使用是fms的标准配置!

楼主(2017-03-19):
前前后后一共买过10多架fms的飞机,都非常满意,对fms其实也很喜欢,前几天咬牙单了一架2m的大海狸,算是我在fms买过最贵的飞机了,今天开箱装机,结果 由于电调不能不要所以即使家里一大堆大电调我也还是买的pnp,装机的时候发现70a的电调居然是t插, 6s的电池用t插! 询问客服 客服说t插没问题 我需要他们可以提供转接头,我问t插可以用在6s 70a电调上吗 客服回答没问题 而且他们都是这样用的,意思是fms认为t插就是这架2200的飞机的标配了。而我准备自己换插头 发现电调必须要切泡沫才能取出来,此时机头已经全部拆下来了 好好的pnp的飞机已经搞得乱七八糟的,太揪心了,第一次装飞pnp机装不下去了!

网友:
有什么问题?请赐教,不明白

网友A:
t插真的没问题,你太那个啥了,固定翼的电流又不大,

网友:
FMS 这个服务  很好啊。而且 就这么换头也没问题吧?

网友:
我车模150A电调也用T插,你这个… …

网友:
哥们是不是被T插伤过啊?

网友:
T插不可怕,可怕的T插市面上充斥着各种辣鸡产品。

网友:
没什么啊,不想用t插直接剪掉重新焊上就可以了。不用拆电调出来啊。

网友:
原来楼主是嫌麻烦,呵呵

网友B:
如果是电吹风的话6s用T插真不行,但这电风扇……真心不用纠结。fms不算大牌子,但用T插能不能飞,他应该是有能力去测试的,应该有

网友:
用手能插上 为什么不能直接换还要拆鸡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插真的没问题,你太那个啥了,固定翼的电流又不大,

我玩3s2200的用t插时间久了,打火氧化严重,时常接触不良,明明完全插到位的居然没电,反而拔出来一毫米就接触上了~为此还炸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吹风的话6s用T插真不行,但这电风扇……真心不用纠结。fms不算大牌子,但用T插能不能飞,他应该是 ...

一个T插不过一块五而已~为此要是炸了俩千的飞机那算谁的?

网友:
为什么要拆呢,做个转换头啊

网友D:
楼主你其实说的问题就是预制的电调位置你自己拆不出来对吧。其实就是嫌麻烦了。至于t插,我当年玩模型的时候xt60头压根没发明出来,就是t插。6s 100a也是t。咋了,是不是当年我们模型都没法玩了。
最后我不知道实际你是什么情况,但我认为只要这个插头漏在外面能用那就有办法直接拆了重新焊,无非是操作时候苦难一点烙铁有可能会弄坏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其实说的问题就是预制的电调位置你自己拆不出来对吧。其实就是嫌麻烦了。至于t插,我当年玩模型的时 ...

别说了,楼主不高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玩3s2200的用t插时间久了,打火氧化严重,时常接触不良,明明完全插到位的居然没电,反而拔出来一毫米 ...

时间久了都一样。

网友:
就想说fms的飞机真贵

网友:
lz也是小心之人,不过,我看图上的母头是90的?!这个过了吧。。。

看图上不拆电调也能换头的,就是不太好操作。或者lz不是强迫症的话其实用转换头也ok,或者直接把线焊在T插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