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环 试飞成功(视频补充完毕)

楼主(2017-03-19):
今天光环试飞成功,来的时候下着小雨,走的时候雨下大了,但心情很爽啊。阴天,照片和视频颜色不给力。

配置
载机:光环
飞控:果子
433:Rlink
电机:蓝精灵2814 510kv
桨:10*7木浆
电池:小方18650 6s 12800
遥控器:天地飞8
图传:罗美1.2 清男大平板
云台:3dmini pro
摄像头:飞萤6s

感受:
飞之前很忐忑,因为群里除了大圣和果子,没有人飞过这个新机子。但起飞之后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起飞:我是使用起飞模式,手抛,没有助跑,起飞很稳,没有任何问题。
空中:巡航电流6a左右,空中机子姿态很稳,从6s录得视屏和小胖子相比,在都用了云台的情况下,稳很多。
续航:因为下雨,我没办法将1块电池飞完。通过视频长度统计,飞掉了3000mah的电量,飞了35min,此时18650的电压在22~23v左右,故大概推算了下,将一块电池放到20~21v(小方18650 6s 12800)的话,续航1h以上是保守的,加上我是低空飞行,如果高度上去,高空飘的话,时间可以1.5h。
安装:到了场地30s,唯独电池装起来有些费劲,不过熟悉了就好。
机动性:个人感觉也很不错,转弯灵活,比双子星灵活。
重量:我的全机重量+云台 3.7~3.8kg

以上是目前想到的方面。谢谢大家。

网友A:
這機看著很不錯。有雲臺的確爽不少。我也胖子裝果子爽飛。

网友B:
别人没飞过才是自己的经验,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没飞过才是自己的经验,赞

谢谢鼓励,想起来刚开始玩,冲浪炸成狗,现在一次就成功,让我也挺感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機看著很不錯。有雲臺的確爽不少。我也胖子裝果子爽飛。

谢谢,云台确实好玩,可以拍飞机在空中的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云台确实好玩,可以拍飞机在空中的姿态

搞個高清圖傳。飛機一路自駕。自己坐在那裏慢慢看沿路風景。加上視頻眼鏡,加裝頭追,想看那就看那。舒服。果子調試簡單。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C:
看完帖子首先去X宝搜来看了看,个方面真是比双子星提升了好多好多的感觉,不过最近迷穿越,双子星都在吃恢,这个也不敢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完帖子首先去X宝搜来看了看,个方面真是比双子星提升了好多好多的感觉,不过最近迷穿越,双子星都在吃恢,这 ...

买吧,买不了吃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完帖子首先去X宝搜来看了看,个方面真是比双子星提升了好多好多的感觉,不过最近迷穿越,双子星都在吃恢,这 ...

为啥我在x宝上面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灰机很漂亮

谢谢,我没有做装修,就是原本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在x宝上面没找到

找 大圣航模

网友:
涡哦,你好骚哦

网友:
好机,设计充分考虑fpv和航测专用,而且便携,很好。双子星像真度更高些,自拍漂亮

网友F:
X宝搜来看了看,一体化很强,好机,关注。疑问:1、机内走线对应果子飞控,其他飞控不知道是否适用,例如AMP。不行的话,改原装线难度大吗?2、4S动力配置是否匹配,电机、电调如何配置3、翼展达到1.8米,单碳管是否足够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X宝搜来看了看,一体化很强,好机,关注。疑问:1、机内走线对应果子飞控,其他飞控不知道是否适用,例如AM ...

1.其他飞控同样支持。2 4s动力我不知道,如果双子星可以4s 那这个应该也可以。 3.强度完全不用担心,副翼3/4长度被碳管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F:
X宝搜来看了看,一体化很强,好机,关注。疑问:1、机内走线对应果子飞控,其他飞控不知道是否适用,例如AM ...

补充一下,副翼是双碳管

网友G:
祝贺祝贺,有云台上的摄像机拍的视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祝贺,有云台上的摄像机拍的视频没有。

有的。主要是那天天气不好,拍出来的颜色不好看,等我换了狗4再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的。主要是那天天气不好,拍出来的颜色不好看,等我换了狗4再拍

好啊,你机翼和机身电路连接件还有2路信号线引出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啊,你机翼和机身电路连接件还有2路信号线引出了没。

没懂你的问题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完帖子首先去X宝搜来看了看,个方面真是比双子星提升了好多好多的感觉,不过最近迷穿越,双子星都在吃恢,这 ...

好久不见‘你迷住的东西’还有点多

网友H(2017-07-16):
请教一下,我的V尾无法物理调平,卖家让用微调调平,你的也是这样的吗? 卖家说光环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我的V尾无法物理调平,卖家让用微调调平,你的也是这样的吗? 卖家说光环都是这样。

是的,你在qq上问过我了

网友:
视频没了,建议传B站,优酷很爱删除这类航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