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一堆问题

楼主(2017-03-19):
我的大机起飞时跟起飞后一直右偏,按理说十字盘应该是平的。就是说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啊,还有这个十字盘水不水平该怎么看,我是在调陀螺仪时候然后装螺距尺看的。还有就是g160的电调普通模式给油转速起不来,只有开一下定速轰一下才能起来。。。这俩问题整了一礼拜了还是搞不定,跪求大神出谋划策

网友A:
用一根铁丝绑在主轴上,旋转一圈看各个球头高度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铁丝绑在主轴上,旋转一圈看各个球头高度是否一样

怎么个绑法不太理解

网友:
很好奇你是怎么玩到700级的

网友B:
你这问题 老帖里边都有 自己去翻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题 老帖里边都有 自己去翻翻吧

给点提示好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绑法不太理解

帮你找了一下: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网友D:
十字盘水平可以通过目测和用游标卡尺量从十字盘底部到轴承座的距离 三个舵机附近都要量 调平后装上旋翼头和连杆 打开控和直升机电源对频 陀螺仪调参软件打开 锁定舵机 遥控器总距保持在0螺距位置 如果是fbl头则保持相位臂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找了一下: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我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水平可以通过目测和用游标卡尺量从十字盘底部到轴承座的距离 三个舵机附近都要量 调平后装上旋翼头和 ...

和什么

网友D:
的夹角为90度 也就是横向臂水平 如果不平需要同步调整三个舵机拉杆的长度直至相位臂夹角是90度 之后拿出螺距尺 把它们分开 放在电机上 切换到相对角度 确认相对角度是0 把一侧主桨扳直和大桨夹呈一条直线 拧紧这侧的主桨固定螺丝 手扳不动主桨就行 转动这边大桨到和机身呈同一水平线 螺距尺夹住桨根部 把螺距尺分开的部分再装上 调整螺距拉杆长度直到螺距尺显示为0 同样方法调整另一侧大桨 调完之后看看两侧大桨正负螺距角度是否都是0至正负12度 如果不是再次确认0螺距是否都调准了 最大角度的误差在0.3度以内应该没有影响 超过0.5度的话 在确认0螺距是准确的前提下应该是因为十字盘没有调平 回到刚才的步骤调平十字盘和相位臂再调0螺距和理。负螺距 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什么

把“和”与“的”打错了 五笔的手机键盘不太刀用

网友:
实际上要打“的”却打成了“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夹角为90度 也就是横向臂水平 如果不平需要同步调整三个舵机拉杆的长度直至相位臂夹角是90度 之后拿出螺 ...

满满的干货啊,真的学习了,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和”与“的”打错了 五笔的手机键盘不太刀用

这年头能用五笔的人可真的是大神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夹角为90度 也就是横向臂水平 如果不平需要同步调整三个舵机拉杆的长度直至相位臂夹角是90度 之后拿出螺 ...

这些步骤是不是都是在调陀螺仪的界面调到零螺距时候进行调整的?

网友E:
花2十几买个调平器实用看起来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2十几买个调平器实用看起来方便多了,

那东西只有小机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东西只有小机能用吧

你是怎么玩到大机的,如果800级以内都算小鸡的话确实只有小鸡能用

网友:
你是怎么玩到700级的

网友F:
飞起来右倾是正常的,抵消尾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起来右倾是正常的,抵消尾旋翼

没见过倾的这么厉害的。。。

网友G:
一起学习,希望有大侠相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步骤是不是都是在调陀螺仪的界面调到零螺距时候进行调整的?

陀螺仪锁定舵机(摇晃机身没有修正时)和调总距行程时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满满的干货啊,真的学习了,谢大神

我也只是新手 只是反过程写得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起学习,希望有大侠相助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仪锁定舵机(摇晃机身没有修正时)和调总距行程时用的

好,我再慢慢调,不会的再慢慢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只是新手 只是反过程写得详细些

大神中的新手

网友:
不是很懂你这怎么搞到700的,450基本上调1个月700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