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V2陀螺仪界面,发射端界面时遥控器打杆,陀螺仪app界面行程无相应

楼主(2017-03-19):
K8   V2陀螺仪界面,发射端界面时遥控器打杆,陀螺仪app界面行程无相应

网友:
看看接收机模式弄对没有。接线插对吗

楼主:
指的什么模式?FASST-7ch之类的吗

网友:
一般这情况,接收模式没选对,

楼主:
如果不接陀螺仪,是可以控制舵机

网友:
前面一项,接收机类型选的对不对??

网友A:
接收机给电了没?

网友B:
直接接线还是SBUS啊?输入没接对,或者模式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线还是SBUS啊?输入没接对,或者模式选错了

自己接普通通道1-8ch,没有接s-bus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给电了没?

给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接普通通道1-8ch,没有接s-bus通道

那K8那边也要设为“独立通道”模式

网友:
楼上回复均试过后  如还没有通道反应 独立接法的插线表示错误了

网友:
发射模式是不是关了,没有发射信号

网友C:
接收對頻!接線視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對頻!接線視頻!

已经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K8那边也要设为“独立通道”模式

怎么设独立通道

网友:
安装的第二步,“接收机”那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