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新手装了个230的大八轴

楼主(2017-03-19):
都是新手装的喲!电机、电调都有了,正在纠结用什么飞控。

飞控用什么的好啊?WKM听说停产了,其它飞控没有用过,A2不想用了,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

网友A:
A2有那么差劲么。。。

网友B:
我有wkm,在家接土。曾经服役2.4米的8轴,无炸机记录

楼主:
A3和好盈的80A电调好像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wkm,在家接土。曾经服役2.4米的8轴,无炸机记录

WKM停产不想用了,以后不好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有那么差劲么。。。

A2也到不是太差劲,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其它品牌的飞控,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2也到不是太差劲,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其它品牌的飞控,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

目前看来,如果 A2 不入眼的话,N3 性价比最高了。
至于 PIXHAWK V2 (正版售价 1700),我认为是性价比不稳定。如果你会用有耐心细细调,PIXHAWK 可以做得非常好,非常稳定,性能极强,但是如果不那么在行,它就很一般了。

网友:
零度要吗我出 有意私

网友:
新手来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