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复恒龙5.2主板

楼主(2017-03-19):
早前因为冒烟器的电热丝断,不冒烟了,拆卸时不小心,没注意断开主板连接,短路了。

于是自己找了主板上Q15端口的元件【A2SHB】效应管更换。同时翻查论坛老帖,借用老贴的经验,用5W15欧的水泥发热电阻,敲碎外壳后,用里面的裸电阻做冒烟器发热体。

修复后,连接2S锂电多次进行五分钟以上的测试,除了主板上【A2SHB】效应管的位置发烫外,一切安然无恙。

图一:主板元件烧毁更换前
图二:主板【A2SHB】元件更换后。
图三:价格仅6分钱一粒的元件。
图四:连接测试完成。

网友A:
楼主,我那个主板改冒烟烧,改旋转烧,怕了恒龙那块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那个主板改冒烟烧,改旋转烧,怕了恒龙那块板子了

反正这块板子虽说是修复,但并不能保证可以长期的正常使用,只是做备用板而已。我之前也在商家那另购了一块新版为主用板。

网友B:
lz换的是哪个,能具体拍个图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换的是哪个,能具体拍个图看看么

就第二张图片有二次焊接的那个位置。元件在第三张图片。不过这也是心血来潮换换玩玩而已,板子毕竟因短路爆管过,所以不建议继续装车使用。我都另外买了一块主板做主用板。这块换过元件的板子就做备用件板而已。

网友C:
厉害呀,我的板子也烧了怎么判断哪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呀,我的板子也烧了怎么判断哪换的

都是在论坛里学的啊,以前有帖子问怎么低成本修复主板,有高手说哪个功能失效了就顺着电路看过去,况且这颗效应管爆得那么明显,瞎子也能判断啊。
这个管爆后,我装车试过,除冒烟功能外,其他功能都正常,证明其他电路没问题。
原本想挂闲鱼试卖,结果弄好了,想想干脆自己留着当备件,反正5.2的新板子也才一百零几元。

网友:
多几个管子并联起来发热就不那么严重了

网友(2017-07-14):
楼主,你是看哪个帖子讲主板维修的?分享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