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遥控器适合玩穿越机吗

楼主(2017-03-19):
刚刚接触还没装过飞机 请教大家一下这遥控合适玩穿越机吗?朋友送的朋友是玩固定翼的,这这遥控不适合玩穿越机话,请各位大神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还是海泰客的呢~
应该可以,前后左右都有就行吧

网友:
有钱人,韩国高端控啊!

网友:
没有什么不可以